kinetis 不能擦除FLASH

楼主(2014-07-17):
采用J-FLASH下载时出现如图问题,希望朋友帮忙解决,很是困扰,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之前是否有成功使用JFlash烧写过程序呢?
建议你先参考飞思卡尔FAE  JiCheng的博客:【原创】教你用J-Flash ARM工具单独烧写程序到Kinet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之前是否有成功使用JFlash烧写过程序呢?
建议你先参考飞思卡尔FAE  JiCheng的博客:【原创 ...

成功烧录过,10快样板6快通过,3快找不到内核,还有一块如上所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功烧录过,10快样板6快通过,3快找不到内核,还有一块如上所述

上面附图就是单独烧录测试的JLINK-FLASH报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烧录过,10快样板6快通过,3快找不到内核,还有一块如上所述

请先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NMI_b上拉10K电阻确保高电平
Reset_b上拉10K电阻、对地接100nF电容
SWD_DIO上拉电阻、SWD_CLK下拉电阻或悬空
USB内部稳压源的VOUT33输出脚记得对地接2.2uF电容
焊接温度参考数据手册,切勿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NMI_b上拉10K电阻确保高电平
Reset_b上拉10K电阻、对地接100nF电容

这些都有注意到的,碰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jlink固件丢失,重刷固件后第一次居然下载成功,之后结果又跟之前描述的一样的,这是否证明MCU本身没有坏掉?

网友:
片子锁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换了芯片。同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有注意到的,碰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jlink固件丢失,重刷固件后第一次居然下载成功,之后结果又 ...

最近有升级过JLink的固件吗?是否还有别的仿真器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漩涡鸣人可以看看:jlink V8 固件丢失,提示 clone 的解决方法 能解决你的问题不?

楼主:
谢谢各位莫友的耐心解答,初步得出的结论为:kinetis系列对温度敏感,焊接温度过高易对MCU造成损伤,所以焊接时请设置焊接温度在300℃左右,且焊接时间尽可能短!

网友(2014-11-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莫友的耐心解答,初步得出的结论为:kinetis系列对温度敏感,焊接温度过高易对MCU造成损伤,所以焊 ...

一般cpu都是这样吧

网友(2014-12-21):
这个得认真对待,不然就真的废了。
另外感觉网上那些托焊的不靠谱呀,拖来拖去会不会加热时间太长了。
我是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点上去的,加着松香水,也不会连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