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quartus ii (13.1)中,在QSYS调用DDR3的步骤,详细的参数配置

楼主(2014-07-17):
目前Altera给出了 带有arm核的FPGA,我目前正在调试相关的板子,有一些疑问,希望大家给予指导一下哦!

我用的Q2版本是13.1,由于现在做片上系统都开始使用QSYS了,正好ALTEA也发布了它的基于ARM核的FPGA,在QSYS中的Library中,有一个memories and memory controllers,下面有一个external memori interfaces,下拉菜单中有一个DDR3 interface,我想在FPGA里面生成一个DDR3的控制器,由于sopc builder的设置界面和qsys有一些相似之处,界面上的配置参数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我目前是通过在网上查找sopc builder中添加DDR2控制器的教程来参照学习,但是发现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

(1)在QSYS中添加一个DDR3 控制器的方法,可以有详细一点的步骤吗?(这个不是在HPS arm核中调用DDR控制器,是在FPGA这边产生一个DDR3控制器哦)
(2)这个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和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具体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找了好久了,还是没有找到例程,例子,所以来问问大家,希望大家给一点指点哦!

网友A:
ddr3我没有用过,不过qsys我用过,大致就是先生成一个IP然后添加到工程里面,然后把相应的连线连起来,跟SOPC挺像的。第二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你,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我没有用过,不过qsys我用过,大致就是先生成一个IP然后添加到工程里面,然后把相应的连线连起来,跟SO ...

谢谢你及时回复我的问题,DDR3配置界面的参数录入我不知道怎么搞,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掌握,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资料,只有SOPC,关于DDR2配置的,还需要在QUARTUS中的Magawizar中订制,QSYS不用,你最近在做哪一个方面的,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及时回复我的问题,DDR3配置界面的参数录入我不知道怎么搞,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掌握,网上也没有找到 ...

我想如果想操作一个DDR,很可能生成的模块会有接口留给用户控制。只有具体的配置方法altera网站上我想应该会有详细的解释。我去年的时候用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线传输的模块。只是例化了一些很简单的模块。DDR的模块怎么操作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啊。最近再做一个关于RS232的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如果想操作一个DDR,很可能生成的模块会有接口留给用户控制。只有具体的配置方法altera网站上我想应 ...

恩,我根据你的描述,找到了相关的文档,就是教你一步步设置的那种,但是具体的参数怎么选,我又下载了美光的DDR3对应型号的datasheet,其实还有有一些勾选的选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很头疼,
又怕选错了,导致器件不工作,调试失败。

网友B:
楼主用的那块板子啊,我也玩过一段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那块板子啊,我也玩过一段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CYCLONE V,soc HPS是双核的,那个,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个,不过没用cyclone v,用的是xilinx Spartan-6

网友B:
引用 楼主:
CYCLONE V,soc HPS是双核的,那个,

谁家的开发板啊,友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开发板啊,友晶的吗?

怎么了,可以一起讨论哦

网友C:
新的设计用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就可以了.
内存的参数,可以先找一下内置的参数模板,然后改改行列地址等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设计用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就可以了.
内存的参数,可以先找一下内置的参数模板,然后改改 ...

你好,请问你说的内置的参数模板,具体在哪个位置呀?
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我用quartus ii13.1 调用FIFO,仿真不成功,产生PLL,也产生不了文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alterawiki上有很多基于niosii+ddr3_uniphy_controller的例程,altera已经彻底淘汰了altmem控制器。别在研究那个了。
关于ddr3 chip的参数需要研究相应ddr3 chip的datasheet(厂商那里有)自己画板子还要考虑板级参数比如skew,不过既然你用了altera原厂的开发板,例程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