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U有像430那样的BSL程序下载方式吗?(已解决)

楼主(2014-07-17):
飞思卡尔MCU有像430那样的BSL程序下载方式吗?

网友A:
没用过MSP430,这个BSL方式是指怎么样的烧写方式呢?
我的KL25芯片都是用OpenSDA\JLink仿真器烧程序的。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指的BSL是Bootloader吗?
飞思卡尔的MCU支持Bootloader的方式升级程序。
【FTF技术培训课程】Kinetis MCU的Bootloader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MSP430,这个BSL方式是指怎么样的烧写方式呢?
我的KL25芯片都是用OpenSDA\JLink仿真器烧程序的。 ...

类似Bootloader,有专用工具,可先将程序下载至工具中,然后对目标芯片进行编程,不需要其他软件,方便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Bootloader,有专用工具,可先将程序下载至工具中,然后对目标芯片进行编程,不需要其他软件,方便生 ...

如果你是指飞思卡尔的Kinetis MCU,那么请看3楼链接介绍。
其他例如8位的HC08、HCS08 或是32位的ColdFire ,那么请看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AN2295AN2295SW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Bootloader,有专用工具,可先将程序下载至工具中,然后对目标芯片进行编程,不需要其他软件,方便生 ...

Bootloader升级程序的话,好像所有MCU都有这功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