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ynos4412的SPI时钟最大速率更改不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7):
板子:友善之臂Super4412
问题:4412在Linux环境下的SPI接口(内核自带的硬件SPI控制器)时钟速率最大能设置成500K,小于等于500K通信正常,示波器测量也正常;大于500K就不行,示波器测量CLK信号达不到设置的值,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检查驱动程序中  主频/外设频率/分频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程序中  主频/外设频率/分频系数

能否指明一下在哪个文件的哪个函数中进行更改,文件是在是太多,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指明一下在哪个文件的哪个函数中进行更改,文件是在是太多,不好找。 ...

drivers/spi/**4412**或者exynos之类的文件。
查看init或者probe函数。和手册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vers/spi/**4412**或者exynos之类的文件。
查看init或者probe函数。和手册对照 ...

还是弄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