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很适合Hi-Fi音乐播放器DIY用啊(已解决)

楼主(2014-07-17):
如题,硬件上具备SDHC接口和I2S接口,LQFP可以手工焊,就是不知道M4的核够不够来解FLAC或MP3的?

网友A:
“If you have a 120MHz flash device, a Cortex-M3 will do MP3 decode for 20-25MHz. An M4 can do it in less than half the MHz,” said Sadasivan. “An M4 could do 5.1 Dolby digital AC3 headset decode at 50MHz.”

Power consumption is predicted to be less than 40µW/MHz, with MP3 decode consuming 0.5mW.

网友:
用NXP的LPC18xx/LPC43xx啊。用LQFP144的就行了,LCD用MCU连接方式。

网友B:
为什么不用stm32f4或者nxp的片子
它俩有自带音频锁相环的型号,对播放器来说更重要

网友:
我们公司做音响的,还在学习中

网友:
VS1003表示    这里是FSL论坛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you have a 120MHz flash device, a Cortex-M3 will do MP3 decode for 20-25MHz. An M4 can do it in ...

这么强悍!之前都没仔细了解过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stm32f4或者nxp的片子
它俩有自带音频锁相环的型号,对播放器来说更重要

Hi-Fi当然用的是I2S从模式,外部时钟。片内PLL怕也比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Hi-Fi当然用的是I2S从模式,外部时钟。片内PLL怕也比不上

看你愿意投入多少成本了

网友(2014-09-04):
高保真,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