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UBLOX的AGPS发送的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4-07-17):
UBLOX在请求AGPS的星历数据时,发送的参数大致如下,cmd=eph;user=******;pwd=******;lat=30.45;lon=114.17;pacc=1500000.0,据说是在国内使用的话,发送武汉的经纬度请求即可,我想问下,最后一个参数PACC具体是什么含义,是指请求星历的范围吗,上面这句话是武汉附近1500000米内的星历吗?
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的终端是MTK6252,不知为什么很多时候只能接到1348字节的星历数据,如果我这个PACC值取得比较大,返回的星历数据,会有2000字节左右,感觉自己接收的数不全,如果这个PACC值取1000这个样子,接到的数据约有1000多点字节,能完全接收,所以我想缩小这个PACC,但我们的终端主要还是在全国范围使用,请教大家了,这个PACC值能取小点的数吗,希望行家指点一二!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都没搞过这个AGPS吗?

网友:
pacc小了服务器下发给你的星历范围就小。

网友A:
再有,为什么固定了武汉的的位置作为中心点呢?第一次定位可以不用AGPS,用自然定位有什么影响? 取得定位点后,后面再用AGPS时,你的这个PACC范围就可以设得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为什么固定了武汉的的位置作为中心点呢?第一次定位可以不用AGPS,用自然定位有什么影响? 取得定位 ...

AGPS的使用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解决第一次定位慢的问题,其实第一次可以通过平台经基站信息转化为经纬度,以后的AGPS请求可以选择上一次的定位点作为发送的经纬度,但是我们是为了建立代理服务器,不可能终端的每次定位都去请求UBLOX服务器,代理服务器需定时访问UBLOX服务器,而终端又分布在很多省,所有才产生了上面的问题。搞不好只能从终端接收丢数这里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