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framebuffer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17):
目前正在学习Linux嵌入开发 芯片是at91sam9260 屏是:黑白屏160*160 UC1698控制器,与芯片的接口是:i80接口,驱动想写成framebuffer形式的怎么处理?
/* 1. 分配一个fb_info */
at91_lcd = framebuffer_alloc(0, NULL);

/* 2. 设置 */
/* 2.1 设置固定的参数 */
strcpy(at91_lcd->fix.id, "mylcd");
at91_lcd->fix.smem_len = 160*160/8;
at91_lcd->fix.type     = FB_TYPE_PACKED_PIXELS;
at91_lcd->fix.visual   = FB_VISUAL_MONO01; /* TFT */
at91_lcd->fix.line_length = 160/8;

/* 2.2 设置可变的参数 */
at91_lcd->var.xres           = 160;
at91_lcd->var.yres           = 160;
at91_lcd->var.xres_virtual   = 160;
at91_lcd->var.yres_virtual   = 160;
at91_lcd->var.bits_per_pixel = 1;

/* RGB:565 */
//        at91_lcd->var.red.offset     = 11;
//        at91_lcd->var.red.length     = 5;

//        at91_lcd->var.green.offset   = 5;
//        at91_lcd->var.green.length   = 6;

//        at91_lcd->var.blue.offset    = 0;
//        at91_lcd->var.blue.length    = 5;

at91_lcd->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NOW;

/* 2.3 设置操作函数 */
at91_lcd->fbops              = &at91_lcdfb_ops;

/* 2.4 其他的设置 */
at91_lcd->screen_size   = 160*160/8;
at91_lcd->screen_base = dma_alloc_writecombine(NULL, at91_lcd->fix.smem_len, (dma_addr_t *)&at91_lcd->fix.smem_start, GFP_KERNEL);

static struct fb_ops at91_lcdfb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fb_fillrect        = cfb_fillrect,
.fb_copyarea        = cfb_copyarea,
.fb_imageblit        = cfb_imageblit,
};
驱动是装载没有问题 cat abc > /dev/fb0屏幕上也可以显示几个点,但是cat abc > /dev/tty1 屏幕却没有显示
之后我又自己重新编写:
.fb_fillrect        = cfb_fillrect,
.fb_copyarea        = cfb_copyarea,
.fb_imageblit        = cfb_imageblit,
这三个函数但是屏幕依旧没有反应
怎么才能让framebuffer和tty1关联起来啊,谢谢!

网友:
需要加上vfb的驱动吧, 这样才能够在framebuffer上显示文本.

楼主:
谢谢,果然成功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卸载启动rmmod lcd 的时候提示:rmmod: remove 'lcd':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