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开发环境中的代码移植到Linux下运行,怎么弄

楼主(2014-07-17):
现在需要将Keil 开发环境中的源代码移植到inux下运行,要写Makefile。。。

但是对于汇编文件 集成开发环境中的伪指令和GNU(Linux)下的伪指令格式不一样,怎么解决?

有没有在linux下和集成开发环境下通用的编译器?  还是得一步一步改汇编代码?

网友:
eclipse开发环境,编译器用GCC

网友:
统一楼上的

网友A:
换成GCC,代码移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GCC,代码移植是必须的。

我在ubuntu下的编译器用的就是GCC,不知道在Keil环境下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有没有ubuntu版本的。。。

ubuntu下用GCC编译,Keil开发环境里面的汇编语言连注释符都不一样, Keil下是“;”,在Ubuntu下是 “//”或是“/*  */”  ,好多伪指令也不一样。。。。。很尴尬

你知道用什么Ubuntu下用什么编译器可以支持Keil开发环境下的汇编文件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ubuntu下的编译器用的就是GCC,不知道在Keil环境下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有没有ubuntu版本的。。。

ubu ...

Linux下gcc编译器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了。

如果你需要的是像Keil那样的IDE环境,你的选择倒是很多。Eclipse就可以,配置一下编译参数就行。Makefile可以不用自己写,基本都是自动生成的。Eclipse已经足够好用,如果你还不满足或者感到陌生的话,你可以试试收费的Slickedit(当然可xx。。。)

自己配置一下是必须的,google上资料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下gcc编译器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了。

如果你需要的是像Keil那样的IDE环境,你的选择倒是很多。Eclip ...

因为后续要做单元测试什么的  Makefile要求自己写,做测试时可以进行修改,实现不同的测试功能吧,,,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转换工具可以将KEIL环境下的.s文件转换成GNU环境下的.s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后续要做单元测试什么的  Makefile要求自己写,做测试时可以进行修改,实现不同的测试功能吧,,,   ...

目前(2014-7-18 21:17:08),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2014-7-18 21:17:08),没有。

呵呵  那意思要这样些Makefile的话,IDE中的汇编代码就得自己手动改成GNU下支持的汇编代码了?

楼主:
结贴: 直接把Keil的编译器拿来用,在Makefile中调用该编译器。

网友B: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代码移植到linux下,arm7,arm9,m0, m3,m4都可以在keil下开发的,山寨的ulink,jlink又便宜又好用,又不用写makefile, keil下资源又多,在keil下开发才是最快的,觉得可以在keil下开发的代码,硬要移植到linux下去开发,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 直接把Keil的编译器拿来用,在Makefile中调用该编译器。

是用wine模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代码移植到linux下,arm7,arm9,m0, m3,m4都可以在keil下开发的,山寨的ulink,jlink又 ...

linux下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能学到的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代码移植到linux下,arm7,arm9,m0, m3,m4都可以在keil下开发的,山寨的ulink,jlink又 ...

对于熟悉linux操作系统的同学  只要在Linux环境下弄个交叉编译器编译链接你的源代码
其它所有编码过程都一样,对于没有用过keil第三方开发平台的同学就省去了一大步

再者,这要更换交叉编译器,同一个Linux下的源码可以无缝移植到arm7/arm9/m0/m3....诸如此类的平台上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下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能学到的更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熟悉linux操作系统的同学  只要在Linux环境下弄个交叉编译器编译链接你的源代码
其它所有编码过程都 ...

很多Keil下的工程又可以移植到linux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代码移植到linux下,arm7,arm9,m0, m3,m4都可以在keil下开发的,山寨的ulink,jlink又 ...

也不是很懂,听说后面要做单元测试。

楼主:
恩,winow下用cygwin,OK后再linux下通过wine编译。。。。

网友(2014-08-19):
linux GCC 开发吧

网友(2014-10-10):
好复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