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JTAG下载配置芯片成功后起不来

楼主(2014-07-17):
JTAG单独下载可以,下载到配置芯片提示100%,可是断电后就是起不来啊~~~~怎么办大神们?

网友:
断电后起不来?...FPGA基本上是SRAM结构,断电后配置就丢失了。

网友:
检查配置模式是否正确,不清楚你用的哪家的FPGA,X家可以量一量PROG_B/INIT/DONE信号,看看错在哪个阶段。

网友:
你确定你把程序烧到flash里面了?

网友:
FPGA上电时会读取外部flash,然后再运行的,是不是你没设置到外部flash的模式,可以直接烧到FPGA里面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