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u-boot.bin转u-boot.imx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4-07-17):
请教在imx6SDB,这个问题如何用命令转换?

网友A:
后缀不是可以自己随意指定的?u-boot.bin和u-boot.img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编译工具使用的是LTIB还是Yocto?你帖中指的u-boot和u-boot.imx是指的mfgtool使用的还是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不是可以自己随意指定的?u-boot.bin和u-boot.img什么都可以的!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不过这里不是后缀指的就OK的,是需要编译才能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编译工具使用的是LTIB还是Yocto?你帖中指的u-boot和u-boot.imx是 ...

我使用l单独自己的u-boot、Linux源码,i.mx6QSDP

网友C:
露珠,linux下不认后缀名,认magic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露珠,linux下不认后缀名,认magic number

但是windows mfgtool工具下载认文件后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windows mfgtool工具下载认文件后缀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Yocto编译的BSP么?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子中的内容我帮你确认了一下,u-boot.bin转u-boot.imx 不存在这个做法,他们两个都是u-boot image,u-boot.imx 是你使用yocto工具编译出来的u-boot image。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release的yocto的文档,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也就是两者本质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Yocto编译的BSP么?

是从yocto整理出来的,但是想把ltib编译出来的u-boot用在yocto的烧录工具上,但是mfgtool需要识别.imx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两者本质是一个东西?

可以这么理解的,它们的原理和功能都是一样的。文件格式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从yocto整理出来的,但是想把ltib编译出来的u-boot用在yocto的烧录工具上,但是mfgtool需要识别.imx格 ...

楼主你好,如果你是从Yocto编译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新的mfgtool来烧写的。而你使用ltib编译出来的为.bin的文件,这里就要使用原来版本的mfgtool来烧写。ltib编译出来的u-boot用在yocto的烧录工具上这个没有转化方法,或者你使用yocto的烧录工具上的默认带有的u-boot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是从Yocto编译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新的mfgtool来烧写的。而你使用ltib编译出来的为.bin的文 ...

yocto的u-boot的编译配置命令是什么,现在我用自己编译的命令烧录不能启动,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yocto的u-boot的编译配置命令是什么,现在我用自己编译的命令烧录不能启动,请指导一下。 ...

你好,关于yocto的u-boot的编译,在release的yocto BSP的文档中 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有介绍的,你仔细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