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端口映射问题

楼主(2014-07-17):
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例如,把80----映射给192.168.1.3

这里的“端口”概念和TCP/IP协议簇里的端口,是否一个概念?
外面访问IP(路由器):80 就会到.3这台内网主机上
这个内网主机还是可以用浏览器访问网页,不会冲突么?http端口80

搞不清楚概念,求解释 T T

网友:
同求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借楼主贵贴   顶一下。。。。

网友A:
你此刻访问论坛的80端口,电脑这边的端口号并不是80。一般是由(你的)系统分配出来的一个值

网友B:
TCP+UDP,通过IP地址跟端口来标识一个设备上运行的某个进程的通讯接口。
我不要说复杂了:
1:常识:民用的ADSL线路的80跟8080端口在外网是被封禁的。即使你有公网地址也不成。你想映射出去这两个端口,基本上不可行,因为被大网统一封禁。别问为啥了。
2:常识: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开始让民用ADSL的线路接入由以前的每用户一个公网临时独立IP变成现在的N个民用ADSL用户在共享一个公网IP。这种情况下,端口映射就无用了。
以上两点要吃透了,你就可以判断,你具不具备做端口映射的条件了。
接下来说端口映射。
现在民用路由器,获得一个公网地址之后,假设,你想访问这个路由器下面带的某个服务器,就用WEB服务器做例子吧。那你要做的步骤如下:
1,无论你愿意否,把公网上面的端口偏离开80,8080这两个。他们俩都不成,你可以用高于1500低于65535的除了已知的8080跟被路由器本身占用的端口来作为访问WEB服务器的端口。假设5677端口。外网的样子大概这样 http://123.123.123.123:5677
2,对内呢,映射的主要是你WEB服务器所在的IP跟WEB所在的端口,比如192.168.0.10:80.这个参数不能错,你错了,就访问不到这个了。
这一条映射的语句应该是这么对应的  外网 123.123.123.123:5677 《——》内网192.168.0.10:80
总结来说,外网端口跟内部你实际使用的WEB服务器端口没有必然的关系,外面的端口号随便你选择,只要没有被路由器使用的,合法没被封禁的,那任意一个端口都可以。但是内部端口,必须就是WEB服务器所在进程上开启的端口。
最后,注意对应TCP还是UDP,这两个也别错。错了一样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UDP,通过IP地址跟端口来标识一个设备上运行的某个进程的通讯接口。
我不要说复杂了:
1:常识:民用的ADS ...

拜读了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自己路由器上的wan口是共享的公网IP还是临时分配的独立IP?
    如果是共享的IP,如何做端口映射?

网友B:
登陆你路由器的管理界面,看看WAN口获取的IP地址是什么。然后登陆能自查IP的网址,例如:http://ipseeker.cn/ 如果你通过网站获得IP跟你WAN口获取的一致。那恭喜。否则。就不用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登陆你路由器的管理界面,看看WAN口获取的IP地址是什么。然后登陆能自查IP的网址,例如:http://ipseeker.c ...

我用移动的网就是10.私网地址
端口映射是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UDP,通过IP地址跟端口来标识一个设备上运行的某个进程的通讯接口。
我不要说复杂了:
1:常识:民用的ADS ...

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UDP,通过IP地址跟端口来标识一个设备上运行的某个进程的通讯接口。
我不要说复杂了:
1:常识:民用的ADS ...

专业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此刻访问论坛的80端口,电脑这边的端口号并不是80。一般是由(你的)系统分配出来的一个值 ...

这个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有点懂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到内网主机上,是供外网访问的服务端口
路由器底下的主机上网用的80端口,应该是这个网页所在服务器80端口,本地端口是系统随机分配的,这个进程结束之后就释放的临时端口

端口映射是进来的端口
访问外网是临时分配的端口,80是远端服务器端口
两个是不冲突的

我这样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