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刷电机速度控制的疑惑

楼主(2014-07-17):
最近在研究一个国外BLDC电机控制器,要求是恒速控制,老外的恒速控制做得很不错。负载从小到大,速度恒定;有外力推动电机时速度,且推力变化,电机速度还是恒定。而且电机运转很平顺!
我做的控制器,只能在电机带负载时候控制速度恒定,但碰到有外力推动电机时,速度就控制不住,越来越快了。
真不知道老外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电机速度不增加的?
想了几天也没有想明白,只有到这里来请教大家。
谢!

网友:
PID

设置速度
读速度

弄出速度差,然后再调整速度

网友A:
手抓或者松开电机轴,驱动增大电流或者降低电流让速度往设定的速度靠近

而电流的控制一般用的是PWM的占空比

具体看无刷电机使用的是哪种控制方式,我现在说的方波控制的那种

网友B:
外力推动速度大于设定值时,如PWM已经减少到接近0%,则需要完全关闭上桥臂,同时打开下桥臂,将外力的能力泄掉。另一种做法是全部关闭上下桥臂6个SW,以一定的占空比打开第7个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抓或者松开电机轴,驱动增大电流或者降低电流让速度往设定的速度靠近

而电流的控制一般用的是PWM的占空 ...

现在是带负载时候用PID控制的,PWM占空比调节。但电机被外力推动的时候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力推动速度大于设定值时,如PWM已经减少到接近0%,则需要完全关闭上桥臂,同时打开下桥臂,将外力的能力 ...

关闭上桥,PWM调节下桥试了一下的,效果不好,电机顿挫感明显。老外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顿挫感,脚踢电机轮,推一把,电机转速没有任何变化,甚至电机发出的声音都没有变化的。
想过制动也用PID调节,但感觉老外的控制板速度控制应该不是用PID做,那控制效果感觉开了外挂,
第7个SW怎么接啊?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带负载时候用PID控制的,PWM占空比调节。但电机被外力推动的时候不会弄 ...

不管是推它动松手还是阻止它动松手?一样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推它动松手还是阻止它动松手?一样弄试试。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国外的无刷方案电路是不是跟伺服电机控制类似?
你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如果方案不一样肯定做不出那种效果
比如伺服电机上电使能后,用手转电机轴会有个很大的阻尼
一般的无刷方案光靠软件做不出这种效果,要硬件的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闭上桥,PWM调节下桥试了一下的,效果不好,电机顿挫感明显。老外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顿挫感,脚踢电机轮 ...

顿挫感强烈是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下桥臂全导通了
无刷在外力作用下是一个发电机,,下桥臂(或上桥臂)完全导通等效于将发电机短路
你要以一个较小的占空比来测试

另外一种方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无刷方案电路是不是跟伺服电机控制类似?
你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是的和伺服电机控制器类似,设置转速,速度低的时候外力去退它,是退不动的。我也感觉老外是用硬件做的。但就只想不明白是怎么做的。
我的方案就是一个纯粹的无刷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顿挫感强烈是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下桥臂全导通了
无刷在外力作用下是一个发电机,,下桥臂(或上桥臂)完全导 ...

我的下桥也是用PWM控制导通的,顿挫是在下桥导通和正常输出PWM切换时候产生的。两者做不到很好的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无刷方案电路是不是跟伺服电机控制类似?
你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今天打开老外的控制器看了,就是6个MOSFET,一个普通的BLDC控制器。

网友:
伺服也是这样的

楼主:
那伺服是怎么样控制的呢?软件制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伺服是怎么样控制的呢?软件制动?

这个还真没有做过伺服这块

网友C:
无刷有传感器还是无传感器的? 一般就是PID吧。

网友D:
用无传感器的foc方案做力矩闭环,在力矩闭环的基础上做速度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有传感器还是无传感器的? 一般就是PID吧。

有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无传感器的foc方案做力矩闭环,在力矩闭环的基础上做速度闭环

好的,谢谢。改天测试一下

网友(2014-11-05):
传感器的采样质量和速度,PID的运算速度这是做好的基本条件,像你描述的老外的那种性能,电流环先要做好才行,然后就是PID的参数,调好了就感觉“硬硬”的了,调不好就是“弹弹”的,调得再差就是“颤颤"的。

网友(2015-06-1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9-05):
来的有点晚,感觉下桥导通和正常输出PWM切换需要在程序上限制一下,多调试。这边没有实际测试,正调试交流异步的有差不多类似的问题。都是开始感觉可以,实际上开始效果不好。
通过程序的调节,不多的实际调试才达到一个较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