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这条红色竖线 好奇怪啊

楼主(2014-07-17):
MPLAB X IDE 代码编辑窗口  这条红色竖线是干什么用的? 看起来有些别扭啊?请高人指点!谢!

楼主:
上图   困惑了两小时了 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   困惑了两小时了 没搞懂

这个应该是告诉你代码的宽度,比如设置一行代码的宽度是80,这条红色就在80个字符处。

网友:
很多代码编辑器都有这一项功能?

网友:
很多IDE都有,提醒你对齐用的

网友:
越红线了,代码太长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回复! Tools->Options->Formatting->Right Margin  可设置右边界

网友(2014-11-15):
Tools->Options->Formatting->Right Margin  可设置右边界
--------------------------------------------------------------------------
以前我也困惑,这是干啥的,现在终于清楚了,感谢楼上的坛友!

网友:
就是就是,提醒代码宽度的

网友:
好像越过了也没啥问题。

所以我一般不理他

网友A: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以前显示屏分辨率不高,为了提高阅读,坚持在80以内写代码,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维护........反正这是一个传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以前显示屏分辨率不高,为了提高阅读,坚持在80以内写代码,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维护.... ...

学习了。

网友:
以前都是當作沒看到...
但是有時候還是覺得很討厭!!
現在螢幕解析度還有這麼低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