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4-07-18):
如上图,我35V为储能电容的电压,用NPN三极管来控制给电容放电。 问下但我IO口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那么此时35V会通过10k电阻微弱放电吗,还是完全截止的? 谢谢

网友:
理论上三极管完全截止,实际上有漏电流,所以还是会缓慢放电的,要不然DDR存储器就不需要动态刷新了

网友:
这个微弱电流在三极管的文档里去找。

网友A:
最好用PNP的三极管,那样漏电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PNP的三极管,那样漏电流没有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三极管的漏电流可能还没有电容自放电的电流大!

网友:
与其关心有没有漏电流,还不如看看漏电流是否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