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网如何访问内部局域网,特别是广电长宽类,QQ,termview

楼主(2014-07-18):
    这几天看帖子,端口映射,VPN穿透,打洞神马,很是迷糊,哪位牛人科普一下,网络访问原理
     QQ,termview类如何实现的外网可以找到内网?以前的灰鸽子肉鸡,不是也能外网控制内网肉鸡。
    不要说所有数据都通过服务器中转,那需要多少服务器资源

网友:
需要中转服务器,但中转服务器并不是中转所有数据http://baike.baidu.com/view/2066783.htm?fr=aladdin

网友:
如果是长城宽带, 建议你搭建一个公网服务器吧, 长宽在高峰期P2P基本全被封杀了。

网友:
花生壳有个可以内网解析的功能,要收费~~~铁通什么的都可以,我们现在在用~199每年~

网友:
内网软件打开一个特定端口连接服务器,外网访问时候先去查询服务器里面的记录,取得访问权限……

网友:
你可以搜下TCP udp 打洞

楼主: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不错的商机
推出一款具备内网打洞VPN傻瓜路由器,当然需要服务器配合. 这种东西有很多适应场合

网友:
反向连接,让内网机器知道外网想连接它的机器的IP,反向连接到外网去。适用于外网有公网IP的情形。如果不满足,需要考虑服务器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