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几款我曾经开发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4-07-18):
之前用pcl6045bl开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卡。最后有时间就用FPGA模仿着mcx314as功能做了一个替代pcl6045bl

有做这块的欢迎交流。

网友:
上资料 哥

楼主:
一些说明书

楼主:
有没做运动控制卡或伺服驱动器的同行啊!

网友A:
牛人实在太多了。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实在太多了。好厉害。

我是技术屌丝,不是牛人:)

网友:
标记,放几款我曾经开发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B:
我就是做类似这个的,不过我的是2*4轴处理HPGL的控制板。不用PC 机,独立运作的。

网友:
运动控制牛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技术屌丝,不是牛人:)

见过一款产品,一台上面用了14块314。不晓得用你这个替代是不是会省很多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做类似这个的,不过我的是2*4轴处理HPGL的控制板。不用PC 机,独立运作的。  ...

是那种运行WINCE那种一体机?独立运行的?
HPGA是绘图仪语言?

网友:
有没有脱机的?

网友C:
运动控制小虾米一只报到,精通基于RTOS的数控运动控制卡,四轴内无需fpga,无需ds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运行WINCE那种一体机?独立运行的?
HPGA是绘图仪语言?

没有用任何操作系统,上位机接口用新唐NUC100 控制enc28j60 和串口 485 和上位机通信。接收HP-GL (惠普公司原来的绘图仪控制指令,autoCAD,Corel draw 可以直接输出的,就像打印机),然后由nxp17 XX+nuc120做插补和分区真空阀的控制,一块板4枚处理器,一大堆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小虾米一只报到,精通基于RTOS的数控运动控制卡,四轴内无需fpga,无需dsp。 ...

需不需要看需要达到的速度,没速度要求mega8都能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需不需要看需要达到的速度,没速度要求mega8都能做。

四轴以内能做英国翠欧控制所适应的任何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不需要看需要达到的速度,没速度要求mega8都能做。

是呀,任何事情都讲究速度?

网友E:
楼主,你的PCI的驱动程序是用什么环境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款产品,一台上面用了14块314。不晓得用你这个替代是不是会省很多人民币 ...

其实我不卖我的运动IC
主要用在我自已的运动控制卡上

因为运动IC国内没啥前途,深圳那家做运动IC的叫斯迈迪的已经垮了。因为上不了量。

我开发替代mcx314的运动IC还不是价格原因,是因为mcx314新加点功能是不行的。灵活度差了。

楼主:
正在开发usb跟以太网的
目前只有pc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PCI的驱动程序是用什么环境开发的

纯DDK开发
没有用到windriver跟driverstudio

网友:
楼主可以将Pci通讯部分也可以做到FPGA中取

网友:
运动控制大牛们,有时间搞些开发板来让我们来学习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小虾米一只报到,精通基于RTOS的数控运动控制卡,四轴内无需fpga,无需dsp。 ...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F:
USB不要做了,国外已经放弃了,因为可靠性太差,以太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不要做了,国外已经放弃了,因为可靠性太差,以太网不错!

脱机目前usb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不要做了,国外已经放弃了,因为可靠性太差,以太网不错!

是一般的以太网还是工业以太网?

网友:
mark,还有10字限制

网友:
用CPU做运动控制卡,不能发高频脉冲,比如说如果要输出4轴500K的脉冲CPU基本忙得不能干活了。如果用FPGA,可以采用积分的方式输出脉冲,可以输出较高频率的脉冲,脉冲抖动小,容易实现加减速曲线等优点。

网友:
研发了一款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省去了9052芯片,直接FPGA里面搞了一个PCI通信接口,并且大量的运动控制算法都集成在一块FPGA上。有整套方案贱卖包括软硬件跟PCB等,需要请联系我,2401547092。

网友(2014-10-11):
标记,看楼主继续动作!

网友:
运动控制的都很高深,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以内能做英国翠欧控制所适应的任何机型

这么牛,有没有产品或者方案卖?给个资料什么的看看

网友:
mark下,运控卡

网友:
mark,运动控制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纯DDK开发
没有用到windriver跟driverstudio

楼主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网友:
这板子和我以前做的PCI测试卡大小有一拼啊!PIC9054——FPGA!

网友:
有开源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QQ:1454098969
www.ucancad.com

网友:
好高端呀

网友H:
对LZ这个很感兴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LZ这个很感兴趣啊!

QQ:1454098969

网友(2014-11-14):
牛人实在太多了

网友(2019-02-11):
引用 楼主:
QQ:1454098969
www.ucancad.com

网友:
请教金手指是沉金还是度金?全搞金还是插的那部分搞金?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小虾米一只报到,精通基于RTOS的数控运动控制卡,四轴内无需fpga,无需dsp。 ...

求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