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252中tcp接收数据的函数soc_recv()接收长度为1348

楼主(2014-07-18):
如题,MT6252的终端,tcp连接后,在接收普通较短的数据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接收2000字节左右的数据时,多数时候收到的数据长度都是1348字节,而且固定是这个字节,只偶尔一次是正常的,想问下,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呀,研究了下soc_recv()函数,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崩溃呀,向大家请教。

楼主:
大家回个贴嘛,为什么只能接收1348字节的数据呢

网友A:
MTU,即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 每种不同的网络物理层都会有一个最大单包长度,而且还不一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U,即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 每种不同的网络物理层都会有一个最大单包长度,而且还不 ...

这个MTU是硬件决定的吗?还是在程序里,应该有相关的配置呢?

网友:
硬件体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