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原理图中未使用模块外的REF电阻可否去掉?(已解决)

楼主(2014-07-18):
i.MX6原理图中未使用模块外的REF电阻可否去掉?如图,这几个电阻可否去掉?

网友A:
楼主你好,设计原理图建议你查一下我们的数据手册还有一个hardware design的文档IMX6DQ6SDLHDG.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设计原理图建议你查一下我们的数据手册还有一个hardware design的文档IMX6DQ6SDLHDG.pdf。 ...

OK     这就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这就去看看

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