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编码器和磁栅尺在应用上的区别?

楼主(2014-07-18):
请问大家,按我的理解,在机械控制行业,编码器和磁栅尺都是用来做闭环控制反馈用的,都能感知移动的距离,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情况下用编码器,什么情况下用磁栅尺,精度和成本吗?多谢

网友:
怎么总有人幻想闭环呢

网友:
磁栅尺?是光栅尺么
一般来说你检测的对象是角位移,那么你就用编码器,但是如果你检测的是直线位移,那么用光栅尺

比如说,你用伺服电机带丝杆导轨结构,那么伺服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只能保证电机角位移的精确度,但是无法检测你机械上的误差,即你的丝杆导轨产生的误差是没有办法检测到的,此时,你安装光栅尺,就可以检测出机械部分的偏差

网友:
一个是光学,一个是磁性,应用环境不一样

网友:
球栅尺的钢珠是怎么检测的,百思不得姐

网友A:
编码器感知的是电机轴的角位移,属于半闭环应用,光栅尺感知的是工作台的实际位移,属于闭环应用。一般定位精度用编码器,高定位精度都会采用编码器+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感知的是电机轴的角位移,属于半闭环应用,光栅尺感知的是工作台的实际位移,属于闭环应用。一般定位 ...

编码器能不能固定在移动物体上,在轴上固定一个滑轮,移动的时候滑轮接触导轨转圈,将角位移转换为直接位移,这样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能不能固定在移动物体上,在轴上固定一个滑轮,移动的时候滑轮接触导轨转圈,将角位移转换为直接位 ...

编码器一般封装在伺服电机里。

网友(2014-08-26):
磁栅尺在角度直线测量都可以用  价格上比国产编码器贵 国产也没有什么精度  比进口编码器便宜

编码器知道的不多 最常见的就是 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