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4-07-18):
  我用的是cserialport类,按键发数据给下位机,数据分析抓波形,发现只能发一次,如果想再次发,只能吧串口关闭打开了再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跟FIFO有什么关系?想了半天,觉得不可思议!

楼主:
按钮 单机响应函数里需要释放串口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A:
看了你的描述,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但问题肯定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
做上位机串口通讯,你需要一个虚拟串口软件来调试比较方便比如su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描述,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但问题肯定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

我下位机程序的问题吗?
我刚才试了试,发现确实是下位机中断造成的问题!

不过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