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效果,JLC那边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4-07-18):
就是防止铺铜的时候铜皮铺到定位孔上,(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防止螺丝和板子地接触),我都是用禁止布线层画的,要么一大一小两个圈,要么就是禁止布线层+焊盘

以前也做过很多,都没问题
最近,每次发过去的板,都会收到JCL的电话,竟然不知道要做大孔,还是做小孔

每次都要电话沟通,以前不这样啊。。。。。。那我就知道标准的应该怎么画了。我看AD软件自带的例程也是这么画的

网友:
板子外框用mechanical 画,转GERBER的时候只出GM1

网友:
嘉立创一般把keepout层做外框层,你这么标肯定问你,最简单方法,铺完铜删除那个圆圈

网友:
在soldermask层里画个圆就行了
------------------------------------------------
看错了

网友:
或者你可以在rules里设置使得安装hole的clearance 比一般的大
再或者你建一个安装孔封装: 以安装孔为中心在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上放上一个大的圆的polygon pour cutout,以后就用这个封装就没问题啦

楼主:
说法不一啊,有人说用这个层,有人说用哪个层,也就是说这个层用的很乱啊,不知道标准是哪个层

网友A:
铺完手动删掉那个圈.

网友:
2楼&3楼的方法都可以。5楼的方法有点复杂。
外形层或板内开非金属化槽孔,只能选用一层来做为切割文件。
这个在我们网站工艺展示一栏也有相关介绍。

网友:
我一般为这个孔配置特殊规则

网友:
线的属性设置为keepout属性(不是keepout层)就可以, keepout属性的线不做做出来。(下板的时候,可以再描述一下。)

网友:
最好用机械层再画个边框,  下单时说明使用机械层边框.
也可以最后把那几个小圆批量转换为丝印层, 否则JLC就会问你, JLC缺省是把keepout当做边框的. 小心把你的焊盘整个给切了.

网友:
仅仅防止铺铜的时候铜皮铺到定位孔上,不需要特殊处理,敷铜跟定位孔的网络不一样本来就不会铺到定位孔上

网友:
使用规则设定
将定位孔命名为0 在规则中设置焊盘到其他层距离,同事优先级设为高(比覆铜优先级高即可)
例如:

效果

(PS:如果想要效果图中的定位孔,采用这种方法,需将哪些小的孔命名为其他,比如1与大焊盘不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完手动删掉那个圈.

正解,我一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明显是你的画法有冲突,你好好想想看?

网友:
覆铜完删除那个圈圈,保证你不会接到问你的电话

网友:
一定要用圆的吗?如果不是可以用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上次做了二百块 开2大

网友:
4小的安装孔蛋疼 覆铜后忘记改小了

网友:
画完删除圆圈,重新铺铜又要画圆圈太麻烦了,我现在用的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细线直接toplayer画个圈,然后属性,keepout打上勾就ok了

网友:
老兄,你这是禁止布线层,但你想要的是禁止布线,少一个层字。这个禁止布线命令在-放置-菜单的最下面。

网友:
直接做一个比镙丝大的焊盘不就得了?还搞那么复杂...

网友:
1,自己出gerber.
2,用机械层1画板框,keepout只做禁上布线用,并在机械层1直接放文字说明,板框参照机械层1.
3,先用keepout层放了,铺完铜后删掉这个圈圈。
4,铺完铜后在相关地方挖铜,也是可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