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做串口转WIFI丢数据

楼主(2014-07-18):
请人订做rt5350做串口转WIFI丢数据,比如发送124486字节的数据,结果只收到121XXX的数据,丢了3K左右的数据,咨询做的人,说是芯片底层的串口驱动部分有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换SDK可以解决吗?

楼主:
使用的是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
分开包传送

楼主:
分包了。512字节,一包,30ms包间隔。

网友A:
是发完512停30ms还是每30ms发512?如果30ms发512,已经超过115200的速率了。而且考虑对端接收处理速度,感觉这个间隔和包还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发完512停30ms还是每30ms发512?如果30ms发512,已经超过115200的速率了。而且考虑对端接收处理速度,感 ...

发完等30ms 在发送的,买的一个5350模块可以不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