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版本疑问?

楼主(2014-07-18):
在TB上卖的JLINK是基于Jlink Base 还是
J-Link PRO
J-Link ULTRA+
J-Link PLUS
之类的?
谢谢~

楼主:
顶下,别沉了。。。。。。

网友A:
我打算购买一个Jlink-EDU的实在受不了TB的垃圾货了,动不动就被Clone了。。。。。。。。

网友B:
淘宝上卖的大部分是J-Link V8,小部分卖V9,当然也有J-Link OB和J-Link ultra卖,正版只有从V9.3开始才叫J-Link BA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购买一个Jlink-EDU的实在受不了TB的垃圾货了,动不动就被Clone了。。。。。。。。 ...

支持使用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卖的大部分是J-Link V8,小部分卖V9,当然也有J-Link OB和J-Link ultra卖,正版只有从V9.3开始才叫J-L ...

Jlink V8没有base ,ultra之类的版本吗?
好像也有吧,我看到segger网站上就有。
只是不知道如何辨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 V8没有base ,ultra之类的版本吗?
好像也有吧,我看到segger网站上就有。
只是不知道如何辨别。 ...

J-Link BASE 就是以前的J-Link,但硬件版本从V9.3开始才叫J-Link BASE,里面只用了一片CPU作为主控,V9以前是AT91SAM7S64,V9开始改为STM32F205。
J-Link Ultra/J-Link Ultra+是不同于J-Link/J-Link BASE的产品,速度要快很多,里面用了CPU+FPGA,V1.0/V1.1用的是ATSAM3U4C+Cyclone III,新的V4.2用的是STM32F407+CycloneIV
J-Link Pro是带ethernet接口的,V1.x/V3.x用的是AT91SAM7X256,V4.2开始用的是STM32F407+CycloneIV

Ultra和Pro相信见过的人都不多。。。跟J-Link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 BASE 就是以前的J-Link,但硬件版本从V9.3开始才叫J-Link BASE,里面只用了一片CPU作为主控,V9以 ...

看来taoist有用过jlink ultra+了,它能支持ARM DS-5 的RDDI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ink BASE 就是以前的J-Link,但硬件版本从V9.3开始才叫J-Link BASE,里面只用了一片CPU作为主控,V9以 ...

真是明白人啊!
我只用过V8和OB。请问其余哪些少见的优点是什么呢?调速速度快一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taoist有用过jlink ultra+了,它能支持ARM DS-5 的RDDI吗?

好像任何J-Link都支持DS-5,申明,本人没用过。。。

Instructions to use ARM DS-5 with J-Link:

1a. Go to ARM DS-5 installation folder. (e.g. C:\Program Files\Arm\DS-5)
1b. Go to sw\eclipse\dropins\plugins\com.arm.rddi.native_XXX\com\arm\rddi\windows\x86.
    (where XXX is the highest version number of the "com.arm.rddi_native..." folders e.g. 2.0.0.20130620_145638)
2.  Rename original "rddi-debug-router_2.dll"
    (in case of previously use of first version this will be "rddi-debug-router_2.dll.bak"
     in case it is deleted an original dll is included in this package)
    to "rddi-debug-router_2_org.dll" (Filename is important!)
3.  Copy "rddi-debug-router_2.dll" from this package into the folder.
    (see Image_A)
4.  Connect J-Link and target.
5.  Open ARM DS-5.
6.  Open Project for target.
7.  Open 'Debug Configurations...'
  7a. Select DS-5 Debugger on the left side.
  7b. Press 'New' button.
  7c. In the Connection tab, select The target from the device database, Bare Metal Debug, Debug via DSTREAM/RVI.
  7d. Click on the 'Browse..." button right to the Text box at the bottom 'Connection'.
  7e. In the Dialog select the J-Link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target (e.g. JLinkUSB:174200001).
      (see Image_C)
  7f. Click 'OK'.
  7g. Add the device name to the connection string (e.g. JLinkUSB:174200001:Device STM32F103ZG)
      (see Image_B)
  7h. Click 'Apply'.
  7i. In the 'Files' tab, select the application to download.
  7j. In the 'Debugger' tab, select 'Debug from symbol' and enter main or select 'Debug from entry point'.
  7k. Click 'Apply'.
8.  Start a new debug session with the newly created debug configuration.
9. Now the debug session should start and downloade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target.

####################################################
The version was tested with:
- ARM DS-5 Version 5.15.0 Build 5150018
- Windows XP 32 Bit
- J-Link Software Package version 4.82
- Projects:
  - flash_blinky-MCBSTM32E-example (Keil MCBSTM32E), scatter file changed to flash area
  - embOS CortexM DS5 Src V388f (ST STM3240G-EVAL / IAR STM32-SK)

####################################################
- Additional commands via Connection string
  Syntax: J-LinkUSB:<SerialNumber>[:<Command> <Value>:<Command1> <Value1>]
  Available commands: Device <DeviceName>
                      IF <JTAG|SWD>
                      Speed <InterfaceSpeed[kHz]|Adaptive>
                      SetCFIFlash <StartAddr>-<EndAddr>
                      SetWorRAM  <StartAddr>-<EndAddr>
  e.g.:   J-LinkUSB:59200005:Device STM32F103ZG:IF SWD:Speed 1000

# EOF ########## EOF ########## EOF ########## EOF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明白人啊!
我只用过V8和OB。请问其余哪些少见的优点是什么呢?调速速度快一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

如果用来调A5/A8/A9/A15,下载个几十MB的文件,那速度快是很重要的。调个cortex-Mx的小单片机,完全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任何J-Link都支持DS-5,申明,本人没用过。。。

Instructions to use ARM DS-5 with J-Link:

貌似不行,我这边发现 failed to power up da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我这边发现 failed to power up dap

升级到V4.88b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来调A5/A8/A9/A15,下载个几十MB的文件,那速度快是很重要的。调个cortex-Mx的小单片机,完全没感 ...

忘记还有A和R系列的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V4.88b了没?

我明天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V4.88b了没?

还是一样的,
Failed to power up D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
Failed to power up DAP.

用这条命令加个license试试:exec addfeature RDDI

网友(2018-11-26):
好问题,大家积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