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4370做示波器

楼主(2014-07-18):
没人考虑用这个芯片做示波器吗,性能一流,3核, 集成了80M的adc.
taobao上买lpc-link2的开发板才1xx.

网上有个labtool的开源项目就是用这个开发板+扩展板做示波器的。
就是labtool扩展板卖的太贵了。

网友:
确实好便宜的板子!不过这芯片是BGA封装的,就不好玩了

网友:
带宽低了点吧

网友A:
做个入门用的低成本示波器8MHz带宽应该还可以吧,成品200元以内还是有市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入门用的低成本示波器8MHz带宽应该还可以吧,成品200元以内还是有市场的啊, ...

成品200元你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入门用的低成本示波器8MHz带宽应该还可以吧,成品200元以内还是有市场的啊, ...

200搞不定吧!要是自己做,搞个开源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两百只是那个link啊,要用作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功能还需要买一个扩展板的,这个扩展板可不便宜。

网友:
现在用 STM32F3 Discovery 做简易示波器。

网友(2014-10-25):
lpc的bga很脆弱,无铅想自己吹基本没戏

网友:
吹上去用着也不稳定,被坑的路过

网友(2015-05-16):
很期待能出一个作品,性价比高

网友:
虽然带宽低,但好处是分辨率和精度高啊,,示波器都是8位的,LPC4370的ADC可是12位的,,做个低速示波器在单片机应用开发中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LPC4370用热风枪吹坏2个,LPC4357吹坏3个。风温调到400度,风量调到6-7档成功率高些。

网友B(2015-10-25):
求链接,球价格,谢谢,

网友:
某宝了一下,一千多大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球价格,谢谢,

LPC-Link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keywords=LPC-Link+2

LPC-Link + Tool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b+tool&refPI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