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断电关机的嵌入式系统中eMMC适合什么根文件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4-07-18):
最近转到imx6,板上用的eMMC。由于系统无法进行正常关机,通常都是通过电源开关直接开关机,什么根文件系统比较适合?

以前nand用yaffs2容错性和上电挂载速度都不错,频繁开关机也没出错。但yaffs2只适合raw flash,特别是nand。

不知道这种要求对掉电容错性很高的系统适合什么文件系统?我看pc和手机之类用日志型的ext3/ext4比较多,ext3/4适合嵌入式么?需要指定什么mount参数?

或者emmc就不适合这种应用场合?

网友:
坐等专家回答

网友:
squash  路由器常用的是这个,不知道满不满足

楼主:
squashfs的优势在高压缩比,它是只读fs。我需要对power-fail容错好的可读写的文件系统,随着emmc/esd的广泛应用,这应该是目前嵌入式系统通用需求,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

"Linux EMMC/SSD Filesystem Tuning Methodology"中有不少有用信息。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

网友:
ext3/4格式的文件系统是适合嵌入式系统的。

网友:
直接断电关机,这里并不是文件系统格式引起的,感觉应该是你硬件的问题。

楼主:
外购的核心板,与sabre sdp差不多,处理器是imx6dl。楼上可能没明白我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遇见到系统断电关机的问题,是说我的应用场合中会通过断电来关机。因而需要一种健壮性和容错性好的文件系统,对power fault能有"免疫性",不致于多次开关机后造成文件系统损坏或是上电扫描时间过长。

楼主:
以前nand用yaffs2容错性和上电挂载速度都不错,频繁开关机也没出错。但yaffs2只适合raw flash,特别是nand。

楼主:
现在imx6中用了emmc,需要选择一种健壮性好的linux文件系统。网上搜了一圈,好像datalight的商用文件系统性能不错,不过估计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购的核心板,与sabre sdp差不多,处理器是imx6dl。楼上可能没明白我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遇见到系统断电 ...

楼主你好,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文件系统是ext3/ext4的,关于你说的那个功能是没有的,要是你需要的话,你需要自己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imx6中用了emmc,需要选择一种健壮性好的linux文件系统。网上搜了一圈,好像datalight的商用文件系统性 ...

datalight的文件系统这里我不是很了解也不好给您一些建议~~期待论坛中别的朋友了解的过来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我希望的还是开源的方案,这应该是比较共性的问题

网友(2014-08-23):
同样想知道

网友(2015-07-09):
同样都是直接断电,想问下用的什么文件系统?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datalight 感觉还行
用ext3的话 容量大了 格盘和fschk时间会非常之感动人心的长的

网友(2015-10-10):
EMMC 不能用UBIFS

网友:
ext4已经足够合适。

网友:
用法比较野蛮,可以考虑根分区使用btrfs/ext4默认启动设成只读和overlayfs组合,仅需要升级时切换为RW模式。这样保证无论如何折腾,根分区不会轻易损坏,数据存储采用可读写单独分区,文件系统类型待定,这样即使最惨情况数据区彻底崩了,也不会无法启动。

网友(2019-08-06):
挖一下坟,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QNX6文件系统是power-saf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