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生成内置对话框

楼主(2014-07-18):
请问怎么在Qt中设计内置对话框,就是有点击一个按钮弹出另一个对话框的功能,还有怎么在已经建好的工程中添加.ui文件?

网友A:
“文件”——新建文件或项目——选择“文件和类”下的QT——选择设计师界面类

网友:
用Qt Creater的话在工程上右键。
VS的话也是如此操作。
点击按钮弹对话框就用按钮的信号连接对话框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新建文件或项目——选择“文件和类”下的QT——选择设计师界面类 ...

谢谢,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