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c8t6做一个步进电机的主控,做个简单的驱动器

楼主(2014-07-18):
琢磨了好几天,打算接点私活,用stm32做个带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主控。
跟买电机的商家聊了一下解决方案,我说用tb6560,6600或者thb6064,
结果商家说我太业余了。说这些方案只能接42电机。接大电机简直是浪费电机
我想接57电机,57hs22那种(静力矩2.2n/m),每分钟1200转,0.5n/m的力矩估计就够用了
不知道上面的tb6560,6600或者thb6064,或者类似的方案能不能达到要求,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每分钟要达到1200转,对电机和驱动要求都比较高

特别是驱动,普通芯片的驱动速度一高就赌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要达到1200转,对电机和驱动要求都比较高

特别是驱动,普通芯片的驱动速度一高就赌转了。 ...

电机空转就会堵转吗?高速的时候

网友B:
220V电源线绕个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电源线绕个磁环

神马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发到另外一个帖子的

网友C:
楼主弄出来的话,买一块给我吧,我最近也接触这个芯片stm32f103c8t6,但是硬件的东西我不会,我挺像玩玩电机控制的,但是自己不会搭建电路,谢谢,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57到1200r/min,扭矩应该急速下降,可以参考距频曲线。
thb6064芯片电流应该是够的,做PCB的时候需要注意地线和铺地设计,可以参考官方设计资料

网友E:
写着静扭矩是2.2n就是2.2牛吗,你测试过电机的扭力吗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测试电机的扭力,又凭什么说驱动电路好不好用呢
就算是转到1000转,手一碰就停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着静扭矩是2.2n就是2.2牛吗,你测试过电机的扭力吗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测试电机的扭力,又凭什么说驱动电路好 ...

没有找到测扭矩的好方法。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出来的话,买一块给我吧,我最近也接触这个芯片stm32f103c8t6,但是硬件的东西我不会,我挺像玩玩电 ...

没问题~我努力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57到1200r/min,扭矩应该急速下降,可以参考距频曲线。
thb6064芯片电流应该是够的,做PCB ...

我搭建了tb6560,6600和三洋的8727三种。
用8727电机静止的时候有静电的声音。6560还没成功,不过也不想试验了。
打算用6600或者8727.
感觉8727的发热很小(57hs22电机空转3000多转,芯片几乎不热)

网友C:
记得啊,我是初学者,希望能带入门,希望价格不要太高,,嘿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搭建了tb6560,6600和三洋的8727三种。
用8727电机静止的时候有静电的声音。6560还没成功,不过也不想 ...

嗯嗯,一般驱动布局布线按照官方要求来做,基本都可以成功,而且EMC性能都不错的
发热主要跟你的电机功耗有关系,57的一般都差不多1.5A~2A多,散热效果好的话,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一般驱动布局布线按照官方要求来做,基本都可以成功,而且EMC性能都不错的
发热主要跟你的电机功耗 ...

现在用tb6600做实验,24V,4.5A,1200转的时候,手捏不住电机轴。(没有仪器测扭矩,徒手测量~)
找刺激加速,电机可以转到6000+转。(雷赛57hs22)
成品用到42V的电源,扭矩和转速都不成问题。
上面的脉冲源是一块PCI运动控制卡。

最终我想把单片机和驱动做到同一块板,
坛子里的兄弟说,单片机不经过隔离直接接到芯片管脚,电机噪声会减小。
我觉得有点不靠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啊,我是初学者,希望能带入门,希望价格不要太高,,嘿嘿,

demo搭建的差不多了。选型用tb6600.

(昨天用6560做实验,36V5A电源,57hs22电机。试验了一会儿,电机烫手,芯片倒是不热。(高转速空转)
我便把电机的线拔下来了。等了半个钟电机冷却了,我重新插回去是,驱动板没有断电。酿成了惨剧
74ls14击穿了,6560也击穿了,一缕青烟飘过,芯片鼓起来,穿了一个洞。)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mo搭建的差不多了。选型用tb6600.

(昨天用6560做实验,36V5A电源,57hs22电机。试验了一会儿,电机烫 ...

啊,,,楼主辛苦了啊,附上代价会有回报的,知识也会提高,也会贡献一份力量,。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楼主辛苦了啊,附上代价会有回报的,知识也会提高,也会贡献一份力量,。继续加油, ...

完全没有代码呢。用运动控制板+PC作实验

网友C:
“运动控制板+PC作实验”  这是什么意思?没大明白,你是说用PC端软件通过串口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板+PC作实验”  这是什么意思?没大明白,你是说用PC端软件通过串口来控制吗? ...

电脑上接了一款专门用作控制电机的PCI板,在电脑的软件端就能实现未来的单片机应该实现的功能,来调试步进电机的驱动。
这样一来,就专心调试驱动,而不用分心到主控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上接了一款专门用作控制电机的PCI板,在电脑的软件端就能实现未来的单片机应该实现的功能,来调试步 ...

那是不是还得写windows下的PCI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还得写windows下的PCI驱动?

那就不必了,驱动是pci板的公司开发的,~
我们只管把板买来装上驱动就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必了,驱动是pci板的公司开发的,~
我们只管把板买来装上驱动就ok

是不是留有二次开发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留有二次开发包?

动态链接库

网友C:
哦,,板子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D(2014-08-26):
引用 楼主:
demo搭建的差不多了。选型用tb6600.

(昨天用6560做实验,36V5A电源,57hs22电机。试验了一会儿,电机烫 ...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尤其是高压大电流,严格的说一般不超过90度,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F:
看到一个淘宝店,里面是STM32+THB6128的,可以参考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40&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板子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

还没做哎。跑去杭州出了大半个月的差,今天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一个淘宝店,里面是STM32+THB6128的,可以参考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 ...

谢谢你,算法不错~不过6128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尤其是高压大电流,严格的说一般不超过90度,基本上没有问题 ...

我厂里有几台松下的伺服电机,经常95°,报警。凉了继续用~
我就怕步进温度太高了就消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做哎。跑去杭州出了大半个月的差,今天刚回来。

恩恩,出差在外,照顾好自己,多注意身体,愿上帝祝福你,加油,

网友(2015-02-12):
这个SpTA算法网上资料还真少啊,看了得去国外网站瞅瞅!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步进,建议细分驱动自己搞,这样性能有保证而且成本很低,一片STM32F103才几块钱,

网友G:
顺便分享一个细分原理的讲解、
http://wenku.baidu.com/view/65bcaf35eefdc8d376ee329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便分享一个细分原理的讲解、
http://wenku.baidu.com/view/65bcaf35eefdc8d376ee329f.html ...

用stm32做细分有点费劲哦,控制电机又涉及到斩波,衰减,数模运算相当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m32做细分有点费劲哦,控制电机又涉及到斩波,衰减,数模运算相当复杂。 ...

细分其实就是角度的分解不怎么难理解,斩波就是根据角度PWM喽。

网友(2017-10-07):
请问LZ所使用的PCI卡的型号和价格?

网友:
步进电机电机属于低速电机 即使能够到1200r/min 扭矩小的可怜,曾经用运动控制卡用S型的加减速算法,将电机空载转到了1200r/min(再大就堵转了),用手就能让轴轻松停住,可见力矩已经很小了!而伺服则可以在3000转内很好的保持额定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