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版本怎么这么乱啊,MDK和IAR完全不同版本(已解决)

楼主(2014-07-19):
以下分别的KEIL MDK 5.11A 和 IAR 7.20.2.7431的 MK22D5.h文件
路径:
MDK:C:\Keil_v5\ARM\Pack\Keil\Kinetis_K20_DFP\1.1.0\Device\Include
IAR: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inc\Freescale

MDK:

** ###################################################################
**     Compilers:           ARM Compiler
**                          Freescale C/C++ for Embedded ARM
**                          GNU C Compiler
**                          IAR ANSI C/C++ Compiler for ARM
**
**     Reference manual:    K22RM, Rev.4, Feb 2013
**     Version:             rev. 1.4, 2013-01-24
**
**     Abstract:
**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22D5
**
**     Copyright: 1997 - 2013 Freesca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Revisions:
**     - rev. 1.0 (2012-06-06)
**         Initial public version.
**     - rev. 1.1 (2012-07-31)
**         Fixed address of SIM_SDID register.
**     - rev. 1.2 (2012-08-29)
**         Update to Rev. 3 of reference manual.
**         Updated UART0, RTC and CRC register definition.
**     - rev. 1.3 (2012-10-11)
**         PDB module update - PDB0_PO1DLY register added.
**     - rev. 1.4 (2013-01-24)
**         Update to Rev. 4 of reference manual.
**
** ###################################################################

IAR:

** ###################################################################
**     Compilers:           ARM Compiler
**                          Freescale C/C++ for Embedded ARM
**                          GNU C Compiler
**                          IAR ANSI C/C++ Compiler for ARM
**
**     Reference manual:    K22RM, Rev.4, Feb 2013
**     Version:             rev. 1.6, 2013-06-24
**
**     Abstract:
**         This header file implements peripheral memory map for MK22D5
**         processor.
**
**     Copyright: 1997 - 2013 Freesca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Revisions:
**     - rev. 1.0 (2012-06-06)
**         Initial public version.
**     - rev. 1.1 (2012-07-31)
**         Fixed address of SIM_SDID register.
**     - rev. 1.2 (2012-08-29)
**         Update to Rev. 3 of reference manual.
**         Updated UART0, RTC and CRC register definition.
**     - rev. 1.3 (2012-10-11)
**         PDB module update - PDB0_PO1DLY register added.
**     - rev. 1.4 (2013-01-24)
**         Update to Rev. 4 of reference manual.
**         ETB registers removed.
**     - rev. 1.5 (2013-04-05)
**         Changed start of doxygen comment.
**     - rev. 1.6 (2013-06-24)
**         NV_FOPT register - NMI_DIS bit added.
**
** ###################################################################

MDK:

/* CRC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CRC base address */
#define CRC_BASE                                 (0x40032000u)
/** Peripheral CRC base pointer */
#define CRC0                                     ((CRC_Type *)CRC_BASE)
/** Array initializer of CRC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CRC_BASES                                { CRC0 }

IAR:

/* CRC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CRC base pointer */
#define CRC_BASE_PTR                             ((CRC_MemMapPtr)0x40032000u)
/** Array initializer of CRC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CRC_BASE_PTRS                            { CRC_BASE_PTR }

无语了~~~~~~~~~~~~~~~~~~~~
难道就是没有统一的库造成的?

楼主:
感觉库的风格都在摇摆,1.6和1.4版本的风格不一样,再看SDK里面K64F的风格,无语了,又改为类似1.4的了,版本号2.3
** ###################################################################
**     Processor:           MK64FN1M0VMD12
**     Compilers:           ARM Compiler
**                          Freescale C/C++ for Embedded ARM
**                          GNU C Compiler
**                          GNU C Compiler - CodeSourcery Sourcery G++
**                          IAR ANSI C/C++ Compiler for ARM
**
**     Reference manual:    K64P144M120SF5RM, Rev.2, January 2014
**     Version:             rev. 2.3, 2014-01-24
**
**     Abstract:
**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64F12
**
**     Copyright: 1997 - 2014 Freesca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Revisions:
**     - rev. 1.0 (2013-08-12)
**         Initial version.
**     - rev. 2.0 (2013-10-29)
**         Register accessor macros added to the memory map.
**         Symbols for Processor Expert memory map compatibility added to the memory map.
**         Startup file for gcc has been updated according to CMSIS 3.2.
**         System initialization updated.
**         MCG - registers updated.
**         PORTA, PORTB, PORTC, PORTE - registers for digital filter removed.
**     - rev. 2.1 (2013-10-29)
**         Definition of BITBAND macros updated to support peripherals with 32-bit acces disabled.
**     - rev. 2.2 (2013-12-09)
**         DMA - EARS register removed.
**         AIPS0, AIPS1 - MPRA register updated.
**     - rev. 2.3 (2014-01-24)
**         Update according to reference manual rev. 2
**         ENET, MCG, MCM, SIM, USB - registers updated
**
** ###################################################################

/* CRC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CRC base address */
#define CRC_BASE                                 (0x40032000u)
/** Peripheral CRC base pointer */
#define CRC0                                     ((CRC_Type *)CRC_BASE)
#define CRC_BASE_PTR                             (CRC0)
/** Array initializer of CRC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CRC_BASES                                { CRC0 }

到底要闹哪样?是不是同一个团队在编写?????????????

楼主:
再贴上MDK 5.11a 下MK64F12.H下的
** ###################################################################
**     Processor:           MK64FN1M0VMD12
**     Compilers:           ARM Compiler
**                          Freescale C/C++ for Embedded ARM
**                          GNU C Compiler
**                          IAR ANSI C/C++ Compiler for ARM
**
**     Reference manual:    K64P144M120SF5RM, Rev.1, July 2013
**     Version:             rev. 1.0, 2013-08-12
**
**     Abstract:
**         CMSIS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for MK64F12
**
**     Copyright: 1997 - 2013 Freescal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Revisions:
**     - rev. 1.0 (2013-08-12)
**         Initial version.
**
** ###################################################################

/* CRC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CRC base address */
#define CRC_BASE                                 (0x40032000u)
/** Peripheral CRC base pointer */
#define CRC0                                     ((CRC_Type *)CRC_BASE)
/** Array initializer of CRC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CRC_BASES                                { CRC0 }

网友:
如此混乱,还是用STM32舒服

网友:
嗯 这就是我吐槽他们的原因

楼主:
夏季出SDK。。。。。。。。。。。。。。。现在都7月中了压到9月底?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季出SDK。。。。。。。。。。。。。。。现在都7月中了压到9月底?黄花菜都凉了。。。。。。。。。 ...

cn_x 你好
如果你要用飞思卡尔Kinetis K系列第二代K2的芯片,那么建议直接参考SDK库。
推荐观看【FTF技术培训课程】基于SDK固件库开发针对Kinetis MCU的应用

预计在8月初会推出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