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DS1302对比国产1302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7-19):
现在手上有二种DS1302,一种美信的,买样品时4块多一片,在立创商城买的,买回来搞个程序,一下就跑起来了,后来买了几片国产的,3毛钱一片,读写数据出错,偶尔会正确。是因为国产的时序和进口的不一样,还是时序要放慢很多才行,我现在在时序CLK高低电平都加了10us保持时间,用美信的,我1us延时都没有加。芯片运行很正常。正在叫同事把国产的那个芯片规格书要过来看看再改改程序试试,差距太大了。

网友:
国产货就是这样

网友A:
国产山寨时序不对有时会发热剧烫, 手指能烫起泡来, 但神奇的是虽然烫了但并没有坏

楼主:
郁闷,国产的东西怎么这样,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国产的要加上拉电阻,芯片本身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我这直接替换,只有一个问题,国产的不能对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要加上拉电阻,芯片本身驱动能力不足

本来就要加上拉

网友:
美信芯片以贵出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山寨时序不对有时会发热剧烫, 手指能烫起泡来, 但神奇的是虽然烫了但并没有坏 ...

看来这家山寨货下一步要进入军工行业了,  高温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要加上拉电阻,芯片本身驱动能力不足

请问是在时钟引脚上加上拉吗

网友:
从来没加过上拉

楼主:
兄弟用的国产的,没上拉?使用情况怎么用?

网友:
自己玩玩还可以用国产的 因为出问题还可以马上换 做项目千千万万不要节约原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