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RT_ASSERT(dev != RT_NULL);

楼主(2014-07-19):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总停到    RT_ASSERT(dev != RT_NULL);这里了,求指教啊

网友:
估计是你的dev指针是空的

网友A:
是不是设备驱动有问题?或者是设备故障了?以前我的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是SPI-Flash经常有最后改成一对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备驱动有问题?或者是设备故障了?以前我的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是SPI-Flash经常有最后改成一对一 ...

我是用了两个串口,好像有时加个延时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