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Thread+ENC28J60+LWIP用DHCP时网卡不能从掉电模式恢复

楼主(2014-07-19):
目前一个应用中,参考使用了RT-Thread的方案,网卡ENC28J60功耗很大,发热严重,因此在系统空闲时考虑让其进入掉电模式(通过配置网卡的相关寄存器,具体程序附于文末)。

如果使用静态IP模式,配置寄存器进入掉电模式后,只需重新配置寄存器让网卡退出掉电模式即可,程序里不需要任何其他操作(只操作了ENC28J60的相关寄存器,无需修改LWIP或者RTT)就可以正常恢复数据收发。

但是如果使用DHCP,则网卡进入掉电模式后,重新退出掉电模式就不能正常收发数据了(确认网卡是退出掉电模式了,因为又开始发热了),程序中尝试了dhcp_start(),netif_set_up()等方式,都不能正常恢复通信。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啊?

void enc28j60_powersave_enter(void)//进入掉电模式
{
        struct netif *netif = netif_list;
        rt_uint8_t dat;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RXEN);//禁止接收数据包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STAT);//等待接收完毕
        }while(dat&ESTAT_RXBUSY);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CON1);//等待发送完毕
        }while(dat&ECON1_TXRTS);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WRSV|ECON2_VRPS);//进入掉电模式
    while( netif != RT_NULL )
    {
                //netif_set_down(netif);
                netif=netif->next;
        }
}

void enc28j60_powersave_exit(void)//退出掉电模式
{
        struct netif *netif = netif_list;
        rt_uint16_t dat;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2, ECON2_PWRSV);//退出掉电模式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STAT);//等待PHY时钟稳定
        }while(!(dat&ESTAT_CLKRDY));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RXEN);//允许接收数据包
        do{
                dat=enc28j60_phy_read(PHSTAT2);//等待连接建立:为什么这里会死循环?
        }while(!(dat&PHSTAT2_LSTAT));

    while( netif != RT_NULL )
    {
                //netif_set_up(netif);
                dhcp_start(netif);
                netif=netif->next;
        }
}

楼主:
求解答呀

网友A:
能否提供完整的代码,让大伙有争对性的的分析或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完整的代码,让大伙有争对性的的分析或参考下

您好,毕竟是项目代码,完整的不方便提供,我再把主要的相关代码贴出来供大家分析一下吧。

有一个主线程,while循环里是一个状态机switch case 结构,根据当前状态执行不同事务,大概的说有一个发送UDP数据包的case,还有一个空闲状态的case,在这个空闲状态里让网卡进入掉电模式:

whie(1)
{
                switch(cmd)
                {
                        case CMD_UDP_SEND:
                                udp_sendto(srvr_udp_pcb,p,&srvr_ip,srvr_port);
                                break;
                        case CMD_NONE:
                                p->payload=pt;
                                enc28j60_powersave_enter();//enc28j60进入掉电模式
                                led_mode=LED_MODE_BOTH_OFF;//指示灯全灭
                }
                udp_sendto(srvr_udp_pcb,p,&srvr_ip,srvr_port);
                rt_sem_take(sem_udp_rcv,RT_TICK_PER_SECOND);//最多等待服务器1s
}

这里还有一个使用定时器的周期任务,每隔一个固定的周期,调用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如果发现当前是空闲状态就切换到UDP汇报状态,系统通过UDP发送一个汇报数据包。
void timer1_callback(void* parameter)
{
        //rt_timer_stop(timer1);
        if(butn_cmd == CMD_NONE)//当前没有其他任务
        {
                butn_cmd = CMD_REPORT_RQST;//timer1超时,启动定时汇报
                enc28j60_powersave_exit();//enc28j60退出掉电模式
        }
}

其中,enc28j60进入和退出掉电模式的函数在前面的帖子中已经给出:
void enc28j60_powersave_enter(void)//进入掉电模式
{
        struct netif *netif = netif_list;
        rt_uint8_t dat;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RXEN);//禁止接收数据包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STAT);//等待接收完毕
        }while(dat&ESTAT_RXBUSY);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CON1);//等待发送完毕
        }while(dat&ECON1_TXRTS);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WRSV|ECON2_VRPS);//进入掉电模式
    while( netif != RT_NULL )
    {
                //netif_set_down(netif);
                netif=netif->next;
        }
}

void enc28j60_powersave_exit(void)//退出掉电模式
{
        struct netif *netif = netif_list;
        rt_uint16_t dat;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2, ECON2_PWRSV);//退出掉电模式
        do{
                dat=spi_read_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ESTAT);//等待PHY时钟稳定
        }while(!(dat&ESTAT_CLKRDY));
        spi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RXEN);//允许接收数据包
        do{
                dat=enc28j60_phy_read(PHSTAT2);//等待连接建立
        }while(!(dat&PHSTAT2_LSTAT));

    while( netif != RT_NULL )
    {
                //netif_set_up(netif);
                dhcp_start(netif);
                netif=netif->next;
        }
}

楼主:
试来试去还是不行啊……

楼主:
帖子好冷清……

网友:
也在调这个片子,发现老不稳定,还在找原因

网友(2014-09-26):
新出W5500模块,硬件TCP/IP以太网模块,有需要的坛友购买前说是在论坛上看到信息的,一律50元包邮,有兴趣请点击一下链接,谢谢支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933615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