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19):
各位前辈领导嘉宾,小弟遇到450W24V电机驱动问题,在反复正反转得时候会烧保险,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如附件电路图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
更换大点的保险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响应号召,我的驱动PWM占空比是慢慢变大变小的,不是突变的,会不会续流和RC吸收电路有问题?换了大的保险丝怕直接烧铜皮啊,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电流内环都没有,可靠性太低了。

楼主:
请六楼兄弟不吝赐教,能否给个图看看,

楼主:
时间间隔有毫秒以上的,至于上下管有死区时间的啊,IR2184有500nS的死区,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正反转的时候切换有多快?

楼主:
大概500毫秒吧,慢慢切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加上电流内环限制,应该不会烧保险丝了

网友(2014-11-03):
兄弟 电机烧保险的事情解决了吗?我用2个继电器控制120V直流电机正反转也烧保险  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正反转的时候注意加减速,减速的时候电机会产生反电动势的,可能比供电压还高的

网友:
送直流进行刹车,再反转。

网友:
你在电机上并电容试一下

网友(2014-12-03):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