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辙了, DC-DC输出过高且一直缓慢变化, 求助

楼主(2014-07-19):
出问题的是tpa65130的负压输出. 按照计算, 输出电压应该为-11.3V. 奇怪的是, 当电压刚达到-11.3V时, 会突然降至-16V左右, 然后缓缓上升到-11.3V, 然后再次降到-16V左右, 如此循环.

我发现, 电压上升再突然下降的周期和负载有关. 如果是空载, 这个过程的周期为1s多, 当接一个10k的电阻, 周期降为几十ms, 如果让其输出更大的电流, 则周期还要缩短.

还有一点更奇怪的是, 如果我用手摸并联在反馈网络上的电容, 或者用镊子去碰此电容的一端, 输出会稳定下来 (到-11.3V后不再突然下降).

这个电路的外围元件都是按手册计算来配的. 只有负压输出有问题, 正压正常. 芯片的参考电压 (Vref) 很稳定. 芯片, 电感, 开关二极管都换过了, 电阻网络并联电容从4.7pF到10pF都试过了, 问题照旧.

下图分别是空载和接10k负载时的输出波形, 注意时间一个是1s/格, 一个是几十ms/格.

网友A:
是TPS65130吧?
你这种波形,像是没滤波一样。另外查一下负载情况吧

网友B:
去掉反馈电容试试,贴下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PS65130吧?
你这种波形,像是没滤波一样。另外查一下负载情况吧

请看第一张图, 示波器横轴是1s/格. 具体描述应该是电压起伏不定, 这是在空载时. 接负载后这个 "起伏" 的频率会上升, 但仍在几十赫兹以内, 不是噪声.

强行稳定下来后会又200mV pp的杂波, 在开关频率附近, 这个才算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反馈电容试试,贴下电路看看

R4, R5和R6是反馈电阻, C8是反馈电容.
去掉之后还是一样, 电压有规律起伏.
如图, 电路是参照手册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之后还是一样, 电压有规律起伏.

R4 R5 R6 分别用123 104 123 的电阻试,C8 R7 先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 R5 R6 分别用123 104 123 的电阻试,C8 R7 先不接

谢谢.
R4 R5 R6 昨天本来分别是 184 155 184, 后来也是怀疑反馈电流过小, 才换为124 105 124. 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R4 R5 R6 昨天本来分别是 184 155 184, 后来也是怀疑反馈电流过小, 才换为124 105 124. 情况依然没 ...

输出电容减小,留一个22uf的。
“当电压刚达到-11.3V时, 会突然降至-16V左右, 然后缓缓上升到-11.3V, 然后再次降到-16V左右, 如此循环.”   说明过冲太利害,反馈部分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减小,留一个22uf的。
“当电压刚达到-11.3V时, 会突然降至-16V左右, 然后缓缓上升到-11.3V, 然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减小,留一个22uf的。
“当电压刚达到-11.3V时, 会突然降至-16V左右, 然后缓缓上升到-11.3V, 然 ...

去掉之后, 起伏的频率变高了: 空载情况下, 从1 Hz变成了5 Hz.

网友C:
主负载太轻打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负载太轻打嗝了?

即使加上600 Ohm的电阻, 输出也会跳, 只是跳的频率变快罢了

网友C:
幅度变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幅度变小没?

没有, 只是频率变快了 (请见楼顶的2张图, 一个是空载1s/格, 一个是接几百欧电阻50ms/格, 幅度都一样)

网友:
看来得要看PCB了,DCDC布板也是关键

网友A:
1. c9-C12 拆掉2个
2. 拆掉C8 R7 ,R4,R5,R6减小一个数量级 试试
3. 增大L2 ,10uH  22uH 试一下
4. D2是不是肖特基管?
5. 增加C6 到1u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9-C12 拆掉2个
2. 拆掉C8 R7 ,R4,R5,R6减小一个数量级 试试
3. 增大L2 ,10uH  22uH 试一下

1. 拆掉了之后还是起伏, 只是变快了.
2. 试过了, 没反应.
3. 这个是官方规定的, 因为这个DC-DC开关频率相对固定 (1.2M ~1.4M).
4. 是, 型号都是官方推荐的.
5. 我试试. 不过Vref比较稳定, 不太可能是这的问题.

这个起伏不是几十k, 几百k的频率, 而是几Hz的频率, 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