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BGA封装的iNAND芯片吗?

楼主(2014-07-19):
板子上想保存一点数据,数据量挺大的.
MCU用STM32.
如果用NAND的话,坏块管理那边比较麻烦,而且占RAM也比较多.
所以想用简单一点的iNAND,无奈只见BGA封装.
求各路大神心水推荐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foresee 的tsd。或者tf卡。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直接TF卡或者SD卡得了。如果对震动有要求就直接把TF卡焊接到板子上。完美

网友:
SPIflash 速度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