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与DA还原

楼主(2014-07-19):
请问我用0809做AD采集,用DAC0832来还原所采集到的数据,如果采集的是正弦波,再来还原成正弦波,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搞个fifo,采集了的往里面丢,输出从里面读数据。

网友A:
搞个CPLD,这边进来那边出去。

网友B:
这有什么意义麽,如果不做信号处理,我猜,lz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意义麽,如果不做信号处理,我猜,lz是学生!

是的,大神能教教我怎么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CPLD,这边进来那边出去。

仅用单片机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用单片机实现呢?

答案在二楼。

网友:
楼上的太笨了,还加什么单片机呐,直接将数据口接到一块,片选接低,时钟接到一块,接个55多好

网友:
无非就是 A/D - 存储 - D/A,懂单片机的人应该都会,如果要求性能才有难度。

网友:
答案在二楼……

网友:
LZ,答案在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