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音频实时播放问题

楼主(2014-07-19):
本人是dsp的初学者,目前遇到个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问题如下:
先简单说下硬件,DSP型号为TI的C5509A,通过它读取SD卡的音频文件,然后进行FIR滤波,然后通过多通道缓冲串口0中断方式送到AIC23进行播放,采样率为44100HZ。
目前发现读取SD卡数据后,再进行滤波,发现这个时间跟不上往AIC23送数据的速度。按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啊,DSP的处理速度应该很快的。请大家多多指点哈

网友:
SD的驱动是SDIO还是SPI方式? 读文件速度多少? DSP处理数据速度又是多少? 串口送数据的速率是多少? 正常播放歌曲的速率是多少? 知道这些那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BTW: 话说16bit, 44.1KHz的音频文件, 码率都是1411kpbs, 你确认用串口送数据来得及?

网友:
可以用emulator估算一下你的滤波算法的耗时。
至于读SD以及写MCBSP你要确定用DMA做,不要浪费CPU时间。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测试一下各个阶段的时间就知道瓶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