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不走时的原因粗略分析

楼主(2014-07-19):
很多初次用DS1302搞时钟的朋友都碰都过装好后时钟不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初步分析如下:
不走时,既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一、硬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1、电路焊接错误,有虚焊,接错线。
2、DS1302是坏的,假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我试过多种国产的芯片,完全不能用的是少数,但有些只是不稳定,误差大而已。
3、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32.768K的晶振用的不对,DS1302要使用专用的晶振,即内部的电容是6P的。世面上有多种32.768K的晶振,但内部电容有12P、20P等,这些晶振用在DS1302上是不能起振的,我就为这个问题折腾过很长时间,代码检查无数遍,电路检查无数遍,DS1302换过多个,就是不走,最后仔细看DS1302的规格书,才发现要6P的晶振,化几毛钱换了个6P的(淘宝上有的是),立马走起来了。如果不走时,也可以试用手指按住电路板上晶振的两个焊点,有时就会走起来,那可以肯定是晶振问题了。
二、软件问题
1、有不少朋友的代码是从书上或网上下的,经过改编来用的,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函数里的延时函数,如有一个延时函数delay_ms(5); 要求延时5MS,但是原来的程序的使用条件是单片机用4M晶振,你移植后用在8M单片机环境中,那延时时间肯定不够了,这时DS1302就可能不走。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LCD显示屏中,轻则出乱码,重则不显示,还有在红外遥控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插在代码中的延时时间不对,也会不能接收到遥控信号,所以提醒大家,在进行代码移植时,一定要注意晶振的大小,如和自己的晶振不同时,要尝试修改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
2、首次使用DS1302 时,要先按下面的步骤检查:先设置好分、秒,然后看显示的时间和自己设置的时间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时序等没有问题,再看是否走时,不走时,用手按住晶振的焊点看有没有变化,或用万用表的交流毫伏档量晶振两脚,应有2V以上的读数,否则换6P的晶振。
3、一定要开启时钟,DS1302的秒寄存器,在程序初始化时一定要有l类似write_ds 1302(0x80,0x00)的语句,其中0x80是秒寄存器的地址,0x00 是写入的数据,这个数据的最高位一定要是0,是0 才能开启时钟走时。

网友:
挺有价值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上次也是换晶振解决的。

网友:
这么不稳定,可以考虑换芯片,比如rx8025,内置晶振,非常好用。

网友:
我只之前用的时 HT1380 DIP8封装的,和DS1302兼容,合泰芯片,后来换为贴片版,买的也是HT1380,结果发现死活读取时钟芯片的时间 不对,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后来,仔细对比发现,此芯片没有 合泰的LOGO 【井字加个圈圈】,立马换芯片,找到正宗的芯片型号原来时HT1381,才是贴片版型号。
后来我在冒牌山寨的时钟芯片的IO口串1K电阻,发现MCU读时间也正常了,但是时间总总是不准,误差很大!

网友:
我以前用过很多1302,也有不走时的问题,后来买了进口的32768后,没有再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晶振问题较普遍

网友:
我做过一块板怎么都不走,芯片和晶体在别的 板上都行。在这块板上就是不走。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4-09-17):
实战经验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经验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4-11-20):
某宝买的0.3的ds1302,没6pf与15pf电容,就没没接,结果能走,但24小时误差90s,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肯定是晶振不对

网友(2020-09-22):
6P晶振,外加多少电容合适,今天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归根到底是震荡电路的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