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开源低噪声隔离电源的评估板,内附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4-07-20):
经古先生和其他网友点拨,做了这个隔离电源的评估板,效果还可以
电源是多路的,最多可以有4路完全隔离的输出
先附上原理图和PCB

楼主:
这次是5V输入的
变压器说明
主绕组用6条0.15mm漆包线并绕,从引脚2开始到引脚3结束,在引脚11中心抽头,共绕26圈
反馈是从4脚开始,到1脚结束,用0.3mm漆包线绕4圈
其他的输出绕组,可以随需要的电压自己灵活掌握

看一下5V的输出

网友A:
自激式的,调试起来难度大。变压器和三极管容易发热。容易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式的,调试起来难度大。变压器和三极管容易发热。容易烧电路。

你好,看负载了,不大就行
输出3W内的话,管子完全不用散热,变压器也不热
静态电流32mA(装好三端稳压器)

网友:
还有你的效率多高?
实际使用的电路可以参考金升阳的DC模块电路,他们有大批量出货,使用。

楼主:
在输出2W功率的时候效率大约是58%
肯定还可以再高一些,我24伏输入的可以到70%
过几天仔细再调试一下

网友:
一看就是CCFL的那种royer拓朴,初级线圈有电容谐振,正弦波形,变压器输入还串了恒流电感,噪声自然很小了

网友:
示波器不错,真心后悔买了1052

网友:
好久没见干货了,水贴比重有点上升

网友:
能够送一片评估板?上次我测试下来最高效率78%,后来测试24V输入,1A的输入电流,三极管撑了一会烧掉了(三极管就是1A的),效率好像超过80%

网友:
顶楼主!GOOD!变压器有没有现成的可买到的?懒得自己去绕,做一批出来给学生玩玩。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噪声好低,顶一个。

网友:
极其不专业的电源布线: 明明可以用斜线缩短长度的走线,偏偏要用直角。该用敷铜减小线路阻抗的地方却没用。大过孔,不如几个并列的小过孔阻抗小、可靠性高。另外,这个拓扑噪声的确低,但是EFD骨架绕组叠层起来绕组间耦合电容几十pF,太大。抗共模干扰能力太弱。举个例子,如果某个线圈用于全桥上桥臂驱动回路供电,或者是为其他和强电共地的电路供电,那其他几路输出的噪声会大到你不能忍受。低噪声电源,不光是自身产生的噪声低,还要能阻止外来的噪声。如果只是前者,那电源太好做了。。

网友:
顶下楼主,噪声水平确实不错,很实用了,就是变压器自制起来难度不小啊。PS,楼主的示波器不错+1

网友:
木有 protel,看不到原理图真抓狂

网友:
谢谢分享  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这个噪声是在什么条件下测试的?

网友(2014-08-30):
请问是满载电流下测的输出纹波吗,负载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
噪声好低

网友(2014-09-29):
学习下,正好想做个正负15V的隔离电源。

网友:
楼主你的示波器是普源哪个型号?最小可以1mV/格? 还有就是表笔和夹子短路噪声多少,我的1054好像有10-15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是5V输入的
变压器说明
主绕组用6条0.15mm漆包线并绕,从引脚2开始到引脚3结束,在引脚11中心抽头,共绕26 ...

楼主你的示波器是普源哪个型号?最小可以1mV/格? 还有就是表笔和夹子短路噪声多少,我的DS1054Z好像有10-15mV。

网友(2014-11-18):
想学习学习,可是没有AD啊!谁能帮忙转成PDF上传吗?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记得以前讨论过,支持出个套间,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套件,打错了,抱歉!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测量结果不能像泰克那样显示在右边吗?显示在波形上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2015-02-15):
下来看看。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2015-04-17):
做得不错,不知道变压器是否容易买到

网友(2015-05-22):
纹波不知道有多大?

网友(2017-01-11):
没搞个变压器图

网友: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2017-10-19):
帮顶!楼主能送个PCB不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PCB,感觉楼主完全忽略了你这个板的主要功能-------“隔离电源”,建议楼主拿去打一下绝缘耐压,感觉够呛,个人不成熟的观点,请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PCB,感觉楼主完全忽略了你这个板的主要功能-------“隔离电源”,建议楼主拿去打一下绝 ...

是的,你看的好准。我后来改了,就要一组输出,加强了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看的好准。我后来改了,就要一组输出,加强了隔离

楼主是不是也要把新改的PCB贴上来供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