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我的MW4530R固件

楼主(2014-07-20):
原汁原味跟随官方Git最新代码,固件为带LuCI界面的近乎最精简版,容量5.5M左右,原厂8M Flash还剩下2M空间可自由安装软件。
我不打算搞什么大集成版,需要脱机下载多拨FQ的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反正来这里的都是搞技术的,应该难不倒大家。
软件可直接从官方库下载安装,由于内核版本依赖的问题,某些内核模块无法从官方库安装的可在对应版本的packages包中提取安装。

另外友情提醒一下,本固件未经长时间测试,而且Git最新代码很可能有不成熟不稳定的代码,刷机风险自负。

度娘盘:http://pan.baidu.com/s/1gdqua5t

网友:
支持16M flash的吧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不过我没条件测。

网友:
从来没有离大神 这么近,膜拜。

网友:
怎么刷进入?好像不能web升级

网友:
路由器,顶起

网友:
trunk的bug不少
我就碰到了几个。。。。

网友A:
以8M编译的, 只能8M,    是不能在16M下.           但 烧写到16M芯片上,  也只能当8M的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8M编译的, 只能8M,    是不能在16M下.           但 烧写到16M芯片上,  也只能当8M的来使用. ...

正解,应该需要配置mtdblock

网友:
没有这款路由,略顶一下

网友:
大师威武,大师啥都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8M编译的, 只能8M,    是不能在16M下.           但 烧写到16M芯片上,  也只能当8M的来使用. ...

这个说法不太正确吧,Openwrt编译时候好像可以修改代码自适应FLASH容量的。

我的WR703,原厂是4M FLASH,网上下载的也是默认的OPENWRT固件,我先后换8M,16M FLASH一样使用,一样安装软件,早超出4M了。

MW4530,下载的是HAXC 8M 固件,我自己换成16M FLASH,一样安装超出8M 范围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不太正确吧,Openwrt编译时候好像可以修改代码自适应FLASH容量的。

我的WR703,原厂是4M FLASH ...

............
源码里 编译配置是按指定容量进行编译的哦, 分区大小, 都指定了.     寻址 应是按 设置的容量范围内操作,  没理由 能超出地址

相关的一些代码

static struct flash_layout layouts[] = {
        {
                .id                = "4M",
                .fw_max_len        = 0x3c0000,
                .kernel_la        = 0x80060000,
                .kernel_ep        = 0x80060000,
                .rootfs_ofs        = 0x140000,
        }, {
                .id                = "4Mlzma",
                .fw_max_len        = 0x3c0000,
                .kernel_la        = 0x80060000,
                .kernel_ep        = 0x80060000,
                .rootfs_ofs        = 0x100000,
        }, {
                .id                = "8M",
                .fw_max_len        = 0x7c0000,
                .kernel_la        = 0x80060000,
                .kernel_ep        = 0x80060000,
                .rootfs_ofs        = 0x140000,
        }, {
                .id                = "8Mlzma",
                .fw_max_len        = 0x7c0000,
                .kernel_la        = 0x80060000,
                .kernel_ep        = 0x80060000,
                .rootfs_ofs        = 0x100000,
        }, {
                .id                = "16Mppc",
                .fw_max_len        = 0xf80000,
                .kernel_la        = 0x00000000,
                .kernel_ep        = 0xc0000000,
                .rootfs_ofs        = 0x2a0000,
        }, {
                /* terminating entry */
        }
};

static struct board_info boards[] = {
        {
                .id                = "TL-MR3020v1",
                .hw_id                = HWID_TL_MR3020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MR3220v1",
                .hw_id                = HWID_TL_MR3220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MR3220v2",
                .hw_id                = HWID_TL_MR3220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MR3420v1",
                .hw_id                = HWID_TL_MR3420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MR3420v2",
                .hw_id                = HWID_TL_MR3420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WA701Nv1",
                .hw_id                = HWID_TL_WA701N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7510N",
                .hw_id                = HWID_TL_WA7510N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801NDv1",
                .hw_id                = HWID_TL_WA801ND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830REv1",
                .hw_id                = HWID_TL_WA830RE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830REv2",
                .hw_id                = HWID_TL_WA830RE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901NDv1",
                .hw_id                = HWID_TL_WA901ND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A901NDv2",
                .hw_id          = HWID_TL_WA901ND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DR4900v1",
                .hw_id          = HWID_TL_WDR4900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16Mppc",
        }, {
                .id                = "TL-WR741NDv1",
                .hw_id                = HWID_TL_WR741ND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741NDv4",
                .hw_id                = HWID_TL_WR741ND_V4,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WR740Nv1",
                .hw_id                = HWID_TL_WR740N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740Nv3",
                .hw_id                = HWID_TL_WR740N_V3,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740Nv6",
                .hw_id                = HWID_TL_WR740N_V6,
                .hw_rev                = 1,
                .layout_id        = "8Mlzma",
        }, {
                .id                = "TL-WR743NDv1",
                .hw_id                = HWID_TL_WR743ND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743NDv2",
                .hw_id                = HWID_TL_WR743ND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WR841Nv1.5",
                .hw_id                = HWID_TL_WR841N_V1_5,
                .hw_rev                = 2,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841NDv3",
                .hw_id                = HWID_TL_WR841ND_V3,
                .hw_rev                = 3,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841NDv5",
                .hw_id                = HWID_TL_WR841ND_V5,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841NDv7",
                .hw_id                = HWID_TL_WR841ND_V7,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941NDv2",
                .hw_id                = HWID_TL_WR941ND_V2,
                .hw_rev                = 2,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941NDv4",
                .hw_id                = HWID_TL_WR941ND_V4,
                .hw_rev                = 1,
                .layout_id        = "4M",
        }, {
                .id                = "TL-WR1041Nv2",
                .hw_id                = HWID_TL_WR1041N_V2,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WR1043NDv1",
                .hw_id                = HWID_TL_WR1043ND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8M",
        }, {
                .id                = "TL-WR2543Nv1",
                .hw_id                = HWID_TL_WR2543N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8Mlzma",
        }, {
                .id                = "TL-WR703Nv1",
                .hw_id                = HWID_TL_WR703N_V1,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id                = "TL-WR720Nv3",
                .hw_id                = HWID_TL_WR720N_V3,
                .hw_rev                = 1,
                .layout_id        = "4Mlzma",
        }, {
                /* terminating entry */
        }
};

        parts[0].name = "u-boot";
        parts[0].offset = 0;
        parts[0].size = offset;
        parts[0].mask_flags = MTD_WRITEABLE;

        parts[1].name = "kernel";
        parts[1].offset = offset;
        parts[1].size = rootfs_offset - offset;

        parts[2].name = "rootfs";
        parts[2].offset = rootfs_offset;
        parts[2].size = art_offset - rootfs_offset;

        parts[3].name = "art";
        parts[3].offset = art_offset;
        parts[3].size = TPLINK_ART_LEN;
        parts[3].mask_flags = MTD_WRITEABLE;

        parts[4].name = "firmware";
        parts[4].offset = offset;
        parts[4].size = art_offset - offset;

        parts[5].name = "fullflash";
        parts[5].offset = 0;
        parts[5].size = master->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源码里 编译配置是按指定容量进行编译的哦, 分区大小, 都指定了.     寻址 应是按 设置的容 ...

这一段是生成factory固件用的吧,启动时mtd会自动识别分区结构的,也就是说16M flash的设备只要刷过16M固件就能正确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源码里 编译配置是按指定容量进行编译的哦, 分区大小, 都指定了.     寻址 应是按 设置的容 ...

网友C:
大师, 里面有两个版本的固件分别是
r41679 和r41737请问有何区别? 刷哪一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 里面有两个版本的固件分别是
r41679 和r41737请问有何区别? 刷哪一个版本的固件?  ...

r41679是我现在用的版本,后来发现多了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稍微调整了一下配置,就有了r41737。别看版本号跨越挺大,其实就两天而已,AR9344相关的代码变更几乎没有。

网友C:
刷上大师的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上大师的新固件

嗯,PPTP的话从我的packages刷上pptpd和相关的内核依赖包,然后刷那个luci-app-pptpd就可以看到界面了。

网友:
我刷了一个圈的OP,现在又刷回去原厂的固件了,哈哈。

网友B:
op如果能像普通路由器那样显示每个当前客户端的速率就好了

楼主:
说个小问题,官方代码是适配TP 4310的,LED配置和4530R略有出入,在4530R上面5G WIFI的LED默认没配置,需要自己加一条才会亮。
下一个版本考虑修改代码适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如果能像普通路由器那样显示每个当前客户端的速率就好了

具体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说说?

就是显示每个ip的速度,普通路由器不都有这个功能么?
没有太大用途,但感觉方便,看看是谁占了带宽。

网友:
我觉得实现外网访问内网最有用,花生壳,NAT,VPN这些一起用
  内网你配置了大的存储空间,或特殊应用,在外网都可以用,多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示每个ip的速度,普通路由器不都有这个功能么?
没有太大用途,但感觉方便,看看是谁占了带宽。

我集成了iftop,命令行进去看谁或哪个端口占用了带宽,勉强凑合吧。
自动的每IP流量和实时带宽统计貌似挺占CPU资源的,以前在x86上用iptables + tc + rrdtool做过,感觉在路由器上做有点太重量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集成了iftop,命令行进去看谁或哪个端口占用了带宽,勉强凑合吧。
自动的每IP流量和实时带宽统计貌似挺 ...

我原先也是用网上一个脚本,本来想在luci首页加入代码直接显示速度,但自己编写的lua简单例子在MW4530上不能运行,在WR703上却可以,实在搞不懂还是用脚本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源码里 编译配置是按指定容量进行编译的哦, 分区大小, 都指定了.     寻址 应是按 设置的容 ...

可以自己改源码支持,例如ti的am335x,自动适配多个开发板,支持多nand flash,应该不难。

网友C:
satisfy_dependencies_for: Cannot satisfy the following dependencies for luci-app-pptpd:
*      kernel (= 3.10.44-1-13b911c11b65478e0128d9c84bc8e6b6) *
* opkg_install_cmd: Cannot install package luci-app-pptpd.

安装mw4530r-packages-r41737中的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提示
root@OpenWrt:/tmp# opkg install 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
Installing kmod-pptp (3.10.44-1) to root...
Collected errors:
* opkg_install_pkg: Package kmod-pptp md5sum mismatch. Either the opkg or the package index are corrupt. Try 'opkg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isfy_dependencies_for: Cannot satisfy the following dependencies for luci-app-pptpd:
*      kern ...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MD5不匹配可以强制安装, 内核不匹配呢?

是否需要安装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 和luci-app-pptpd.ipk 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方法
1)mw4530r-packages-r41737 文件解压到本地硬盘
2)用winscp 将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文件上传到路由器的/tmp文件夹下面
3)用putty切换当前文件夹到/tmp
4)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

提示信息如下:
root@OpenWrt:/tmp#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
Installing kmod-pptp (3.10.44-1) to root...
Ignored kmod-pptp md5sum mismatch.
Collected errors:
* satisfy_dependencies_for: Cannot satisfy the following dependencies for kmod-pptp:
*      kernel (= 3.10.44-1-13b911c11b65478e0128d9c84bc8e6b6) *
* opkg_install_cmd: Cannot install package kmod-pp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5不匹配可以强制安装, 内核不匹配呢?

是否需要安装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 和luci-app-pptpd. ...

我给的packages包就是解决内核不匹配问题的,提示内核版本不匹配的从我的包里面找来装就行了。

kmod-pptp
kmod-mppe
ppp-mod-pptp
pptpd
luci-app-pptpd

大概是这几个吧,可能还有一两个依赖库,你只要装pptpd包就会提示你所有依赖关系。
我这里是直接把编译机上的packages目录挂到web服务器下面了,可以像官网库那样update和在线安装。如果你挂了U盘,也可以把整个packages包解压到U盘上,把配置文件改成src/gz local file:////path/to/packagesDirectory,然后opkg update,就可以自动从我的包里装所有依赖关系了。

网友D:
我也是这款路由器,有越用越慢的毛病,重启就好了,现在搞一个风扇在旁边,解决问题,谢谢大神的固件,我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
1)mw4530r-packages-r41737 文件解压到本地硬盘
2)用winscp 将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文 ...

写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款路由器,有越用越慢的毛病,重启就好了,现在搞一个风扇在旁边,解决问题,谢谢大神的固件,我收 ...

这路由器发热算小的了,不过花10来块钱弄个散热器就更舒服了,我的连续一个月工作都没问题。

楼主:
我没改过散热,回来第一时间就是刷了openwrt,从来没死过机,除了升级固件也从来不需要重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绝对路径试试。

root@OpenWrt:/tmp#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tmp/kmod-pptp_3.10.44-1_ar71xx
.ipk
Installing kmod-pptp (3.10.44-1) to root...
Ignored kmod-pptp md5sum mismatch.
Collected errors:
* satisfy_dependencies_for: Cannot satisfy the following dependencies for kmod-pptp:
*      kernel (= 3.10.44-1-13b911c11b65478e0128d9c84bc8e6b6) *
* opkg_install_cmd: Cannot install package kmod-pptp.

我用的是/tmp/kmod-pptp_3.10.44-1_ar71xx
.ipk 这是绝对路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器发热算小的了,不过花10来块钱弄个散热器就更舒服了,我的连续一个月工作都没问题。

关键我家的弱电箱太小了,只放得下这个路由器加一个光猫,厚度方向再没有空间了,然后长方向有空间,所以整个就没有空气对流,两个发热体在里面窝着没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键我家的弱电箱太小了,只放得下这个路由器加一个光猫,厚度方向再没有空间了,然后长方向有空间,所以 ...

我的光猫和MW4530绑在一起放外面,塞不进弱电箱。

其实换个小光猫和小路由器也能塞进去,但是这光猫和路由器都非常稳定,一年多都没事,所以宁愿难看也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光猫和MW4530绑在一起放外面,塞不进弱电箱。

其实换个小光猫和小路由器也能塞进去,但是这光猫和路 ...

我的弱电箱和你的差不多大的,我硬是把他塞进去了,天线都要折断的节凑
因为我们家里走的有很多有线网络接口,是千兆的,所以线比较多,必须得塞进去的,在外面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OpenWrt:/tmp#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tmp/kmod-pptp_3.10.44-1_ar71xx
.ipk
Installing k ...

不对劲呀,我这里r41737的kernel版本是3.10.44-1-d161da4e4e4b187ca49d30f2c93eb7da,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OpenWrt:/tmp#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tmp/kmod-pptp_3.10.44-1_ar71xx
.ipk
Installing k ...

你装过官方库里面的kerenl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OpenWrt:/tmp# opkg --force-checksum install /tmp/kmod-pptp_3.10.44-1_ar71xx
.ipk
Installing k ...

我看了我的packages包里面kmod-pptp_3.10.44-1_ar71xx.ipk的依赖信息:
Package: kmod-pptp
Version: 3.10.44-1
Depends: kernel (=3.10.44-1-d161da4e4e4b187ca49d30f2c93eb7da), kmod-ppp, kmod-gre, kmod-pppox
Source: package/kernel/linux
License: GPLv2
Section: kernel
Status: unknown hold not-installed
Architecture: ar71xx
Installed-Size: 4953
Description:  PPtP support

没错的呀?怎么你那里会依赖官方的kernel_3.10.44-1-13b911c11b65478e0128d9c84bc8e6b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也是用网上一个脚本,本来想在luci首页加入代码直接显示速度,但自己编写的lua简单例子在MW4530上 ...

我也是gzhuli的做法,请问一下这个脚本的详情
觉得能的话 还是放web上比较好用 一次看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gzhuli的做法,请问一下这个脚本的详情
觉得能的话 还是放web上比较好用 一次看个够 ...
#!/bin/sh
# @Create on 2013-12-01

echo "Collecting data..."
echo ""
cat /proc/net/arp | grep : | grep ^192 | grep -v 00:00:00:00:00:00| awk '{print $1}'> mac-ip

iptables  -N UPLOAD
iptables  -N DOWNLOAD

while read line;
do
iptables -I FORWARD 1 -s $line -j UPLOAD;
done < mac-ip

while read line;
do
iptables -I FORWARD 1 -d $line -j DOWNLOAD;
done < mac-ip

sleep 1

echo "Download speed:"
iptables -nvx -L FORWARD | grep DOWNLOAD | awk '{print $2/1024/1" KB/s ",$1/10" packets/s", $9}' | sort -n -r
echo ""
echo "Upload speed:"
iptables -nvx -L FORWARD | grep UPLOAD | awk '{print $2/1024/1" KB/s ",$1/10" packets/s", $8}' | sort -n -r

while read line;
do
iptables -D FORWARD -s $line -j UPLOAD;
done < mac-ip

while read line;
do
iptables -D FORWARD -d $line -j DOWNLOAD;
done < mac-ip

#iptables -F
iptables -X UPLOAD
iptables -X DOWNLO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给的packages包就是解决内核不匹配问题的,提示内核版本不匹配的从我的包里面找来装就行了。

kmod-ppt ...

一头雾水呀
我将packages文件夹一并copy到我的U盘, U盘插到路由后面的USB口
在LUCI的界面下面的挂载点添加一个挂载点

然后修改OPKG-配置
的第一行为src/gz local file:/mnt/sda1/packages(原来是src/gz barrier_breaker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pshots/trunk/ar71xx/packages)

然后opkg update
cd /mnt/sda1
df
opkg install  kmod-pptp
无法安装pptpd
于是将软件源修改为src/gz barrier_breaker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pshots/trunk/ar71xx/packages, 安装成功了pptpd
然后再安装luci-app-pptpd.ipk
重启路由器, 出现了VPN 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头雾水呀
我将packages文件夹一并copy到我的U盘, U盘插到路由后面的USB口
在LUCI的界面下面的挂载点添 ...

你啥时候装了官方的kernel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啥时候装了官方的kernel呀?

我曾经运行过一个命令
opkg install http://openwrt.8800.org:82/luci-app-vpnserver.ipk

是否就是这个命令, 更新了我的kernel
现在我如何查看当前的kernel版本呢? 用uname -a 不行

网友C:
root@OpenWrt:~# uname -a
Linux OpenWrt 3.10.44 #11 Sat Jul 19 22:15:35 CST 2014 mips GNU/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OpenWrt:~# uname -a
Linux OpenWrt 3.10.44 #11 Sat Jul 19 22:15:35 CST 2014 mips GNU/Linux

root@gw:~# opkg info kernel
Package: kernel
Version: 3.10.44-1-d161da4e4e4b187ca49d30f2c93eb7da
Depends: libc
Status: install hold installed
Architecture: ar71xx
Installed-Time: 1405631563

网友C:
root@OpenWrt:~# opkg info kernel
Package: kernel
Version: 3.10.44-1-d161da4e4e4b187ca49d30f2c93eb7da
Depends: libc
Status: install hold,user installed
Architecture: ar71xx
Installed-Time: 1405917675

大师用的啥软件 难道不是putty, 如何显示出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OpenWrt:~# opkg info kernel
Package: kernel
Version: 3.10.44-1-d161da4e4e4b187ca49d30f2c93eb ...

这又对上了?怎么回事?
我只是加了个code标签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又对上了?怎么回事?
我只是加了个code标签而已。

是否因为我当初试图一键安装pptp vpn服务器
用opkg install http://openwrt.8800.org:82/luci-app-vpnserver.ipk
结果安装不成功,导致提示乱七八糟的kernel问题

网友:
给力!!支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因为我当初试图一键安装pptp vpn服务器
用opkg install http://openwrt.8800.org:82/luci-app-vpnser ...

应该不会啊,看了下这个包依赖的只有kmod-mppe, pptpd两个包,到了kmod_mppe这一步就会报版本号不对装不下去,不会搞乱的啊。
你是不是之前刷过官方版的ROM,然后刷我这个的时候没清空配置?

网友:
对,我是保存配置然后刷的你的固件
这样刷完固件我就不用重新配置路由器的了

楼主:
刷配置差别很大的固件,正确的做法是先Download backup备份配置(其实就是把/etc目录打包),下面Keep Settings不要打勾,刷完再把刚刚备份的配置恢复。
OpenWRT是root overlay,在romfs上面覆盖一个jffs使得整个/可写,Keep Settings其实就是控制要不要格式化这个jffs分区,如果不做这一步的话很可能会有旧固件的文件残留,小升级不清无所谓,完全不同的固件不清就会出问题。

网友:
感谢大师
这下记住了正确刷固件方法

网友C:
用手机登陆VPN
开始时,可以登陆上,过了一会儿,再登陆,竟然总是失败
大师, 能否看一下日志,判断一下
Mon Jul 21 16:29:18 2014 daemon.info pptpd[6486]: CTRL: Client 202.99.89.161 control connection started
Mon Jul 21 16:29:18 2014 daemon.info pptpd[6486]: CTRL: Starting call (launching pppd, opening GRE)
Mon Jul 21 16:29:18 2014 daemon.notice pppd[6487]: pppd 2.4.6 started by root, uid 0
Mon Jul 21 16:29:18 2014 daemon.info pppd[6487]: Using interface ppp1
Mon Jul 21 16:29:18 2014 daemon.notice pppd[6487]: Connect: ppp1 <--> /dev/pts/0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warn pppd[6487]: LCP: timeout sending Config-Requests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notice pppd[6487]: Connection terminated.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notice pppd[6487]: Modem hangup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info pppd[6487]: Exit.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err pptpd[6486]: GRE: read(fd=8,buffer=41eaec,len=8196) from PTY failed: status = -1 error = Input/output error, usually caused by unexpected termination of pppd, check option syntax and pppd logs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err pptpd[6486]: CTRL: PTY read or GRE write failed (pty,gre)=(8,9)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debug pptpd[6486]: CTRL: Reaping child PPP[6487]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info pptpd[6486]: CTRL: Client 202.99.89.161 control connection finished
Mon Jul 21 16:29:48 2014 daemon.err pptpd[6486]: CTRL: Couldn't write packet to client.
Mon Jul 21 16:30:05 2014 daemon.info hostapd: wlan1: STA ac:81:12:97:e7:99 WPA: group key handshake completed (RS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登陆VPN
开始时,可以登陆上,过了一会儿,再登陆,竟然总是失败
大师, 能否看一下日志,判断一下

PPTP这个协议有点特殊,TCP 1723只是控制端口,数据流量则是走GRE隧道的(和TCP/UDP平级的一个协议),某些NAT和防火墙处理会有问题。
就穿透性和匿名性来说,OpenVPN比PPTP要优胜。

网友C:
引用 楼主:
PPTP这个协议有点特殊,TCP 1723只是控制端口,数据流量则是走GRE隧道的(和TCP/UDP平级的一个协议),某 ...

我防火墙和NAT都没有配置, 就是用的缺省, 这个有关系吗?
需要设置哪些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防火墙和NAT都没有配置, 就是用的缺省, 这个有关系吗?
需要设置哪些选项?

不一定是你这边的问题,有可能是手机那边的网络过不去,第一次连接断开以后防火墙状态没完全复位,所以第二次再拨就连不上了。
我附带的那个luci-app-pptpd.ipk是会自动设置防火墙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装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你这边的问题,有可能是手机那边的网络过不去,第一次连接断开以后防火墙状态没完全复位,所以第 ...

用的就是你软件包里面的文件

第一次连接断开以后防火墙没完全复位?这个防火墙是指的OPENWRT的防火墙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就是你软件包里面的文件

第一次连接断开以后防火墙没完全复位?这个防火墙是指的OPENWRT的防火墙吗 ...

是指你手机公网出口那边的防火墙。

网友:
谢谢哈 这几天忙的昏天黑地的 没顾上耍了

事实上以前都是玩720的 4530在用的是奸商偷来的固件 我自己编译的今天才有空弄了个出来 是代码直接make的
看了一下 连5G的wifi那块都没有 周末折腾好了再上您的脚本

网友C:
大师, 请教一下

如图, 如何开启IPV6的wan口, 我这里用的是联通光纤, 使用IPV6有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 请教一下

如图, 如何开启IPV6的wan口, 我这里用的是联通光纤, 使用IPV6有啥好处? ...

有6to4, 6in4, 6rd, DHCPv6等选择,前3个需要第三方服务器做中转,速度一般较慢,DHCPv6是ISP原生支持,国内好像只有教育网有。
IPv6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无视FW,不过支持IPv6的网站不多,而且速度不快,实用性一般(例如你管视频就基本没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6to4, 6in4, 6rd, DHCPv6等选择,前3个需要第三方服务器做中转,速度一般较慢,DHCPv6是ISP原生支持, ...

看来要等ISP支持DHCPv6才可以真正用上ipv6, 这么说目前ipv6主要用于打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不过我没条件测。

最近想组建一个智能家居网络,大致有20多个小的WiFi子设备,再加上一个IP网络摄像头。
试了一下连接家用的TP-Link路由器,总是不稳定。
请问
华硕(ASUS) RT-N16 千兆无线 N系列路由器
思科LINKSYS WRT54G

一般能挂多少个设备,稳定的。
另外有一些设备比较远,信号不好。
“        aheadlead 发表于 2014-8-3 20:22
        @gzhuli
        大师您好
        刚看到您说“建议路由之间用网线连接,设同一个SSID和密码,开启WDS,这样就可实现无缝漫 ...

        1.每层楼放一个路由,LAN口网线接通,设置同样的SSID和密码,只有主路由开DHCP,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案。
        2.高增益定向天线覆盖,穿地板效果不确定,我以前室外斜穿6层楼,信号比较弱但可以稳定上网。
        3.室外架一个工程AP,扇形天线对着整栋楼。
        4.瘦AP + AC的方案,成本较高,但效果应该是最好的,统一管理,无缝漫游。

gzhuli大师,说的高增益定向天线,有没有路由器带这个的。

网友:
这款路由器是不是已经停产了?
淘宝上没几家在卖,而且价格还挺贵的。京东上压根就没用!

网友(2014-10-14):
大师  强大   膜拜

网友:
收藏了,以后会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集成了iftop,命令行进去看谁或哪个端口占用了带宽,勉强凑合吧。
自动的每IP流量和实时带宽统计貌似挺 ...

但是这个功能挺有用的

网友:
用703N的飘过

网友:
请教一下大师 在无线网络配置中的的接口配置中有一个"WMM多媒体加速"这个选项无论如何总是被打勾, 去掉打勾以后重启又被自动加勾, 咋去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