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恒流源求解(输入电流固定,输出电压大于9V)

楼主(2014-07-20):
想做个产品,输入为恒流,同时经过恒流源的输出电压还必须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大于9V(后端有DC/DC电路).平常用的恒流源,输出电压都是根据负载变化的.昨天用LM317撘了个建议的恒流电路,I=3ma,在负载阻抗变化的情况下,输出大于变化很大,不符合要求.求大神赐教!!!

网友:
昨天刚刚搭好,今天在测试

网友:
DCDC的输出功率超过输入功率没?

楼主:
看来是我没说太明白,我需要的恒流恒压源和普通的应用不一样,恒流恒压输出给整个系统供电,或者换句话说,系统需要恒流工作,同时,由于系统对输入的电压有一定的要求(≥9V),普通的恒流源做不到的

网友:
RL = U / I
I = 3mA
U ≥ 9V
RL ≥ 3kΩ
如果RL < 3kΩ那就串个电阻。

楼主:
后面跟的是整个系统,如果串联电阻了,系统分到的电压也就低了

网友A:
对于任意负载,电压有最低要求就不能保证恒流,无条件恒流就不能保证电压。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假如你的系统有故障短路了,负载电阻变成1欧,那么要保持不低于9V的话电源的输出电流就要不低于9A,如果依然保持恒流3mA的话则电压只有3mV。
一定要恒流3mA电压>9V的话,那你就必须保证负载电阻>3K,怎么保证自己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任意负载,电压有最低要求就不能保证恒流,无条件恒流就不能保证电压。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假如你的系 ...

暂时还没想到招,求赐教

网友:
如果后边的负载电流小于3mA,直接用大于9V的稳压二极管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