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黑屏了,专家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07-20):
联想C305一体机,按了开机键系统能正常启动。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风扇和硬盘都能正常运行 但是显示器一直不亮 按开机键旁边的屏幕开关时 偶尔显示器会出现桌面闪一下就又黑屏了。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屏的问题

网友A:
而且极有可能是屏的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极有可能是屏的供电问题

是高压板的问题么

网友:
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只会背光不亮,LCD有显示的,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拆显示器 观察电源部分  看有电容鼓起来没,有的话换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背光灯管问题

网友:
背光驱动板出问题了吧!淘宝有货,不过价格那个黑啊!

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用其他通用高压板替换。

网友:
请更换高压板,40几块钱,刚换好一台尸体,自己留着用了。哈哈

楼主:
最后发现是是一个灯管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