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解码器wm8962的speaker输出怎么测试?

楼主(2014-07-20):
使用飞思卡尔的的imx6处理器,codec芯片为wm8962,运行android系统。请教speaker输出怎么测试?能不能直接连接到音箱?如何连接?
PS:用主板上的蜂鸣器分别连接到SPKLP,SPKLN和SPKRP,SPKRN,播放音乐,能听到微弱的音乐。附件是原理图。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把你的问题移到飞思卡尔版块了,飞思卡尔› 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  很少有人去逛,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