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中如何查看cpu使用率?

楼主(2014-07-20):
rt-thread中如何查看cpu使用率?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CPUusage这个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文件中的函数。。。
新手。。。

网友:
这个文件里面 应该有一个是出时候函数 你找个地方调用他就行。 然后你想查看占用率 再调用那个读取的函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