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快速切入

楼主(2014-07-21):
作为电子爱好者,一直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示波器,一台小巧的方便收纳的放在家里用的示波器,因此我特别留意网上的DIY方案,这些方案要么高大上,性价比不好,要么就是逗你玩,什么都干不了,直到我看到 廉价数字式模拟示波器初探

这个方案,原作者慷慨的放出了源程序和PCB文件,可是着急啊,我竟然看不懂源程序。

于是上网找资料,所幸找到了一块入门首选的板子,其实板子+编程器160真心不贵,很好的入门首选。

好了废话少说,进入正题,用最快的速度体会下FPGA开发是咋会事,切入点,最简单的点灯程序。

首先要装好开发工具Quartus II, 安装方法多了去,我参考的是这个, Quartus II 11.0 套件安装指南(带破解)

装好程序后,在File菜单,选取New Project Wizard,启动和向导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跟着向导,走一编,Device 指定EP4CE6E22C8, 工程就建好了

在菜单Assignments, 选取Device , 在Device and Pin Options中将复用管脚指定为通用IO

下面我们开始编程,由于我们只用到四个管脚,需要在菜单Assignments, 选取Pin Planer指定我们用到的管脚。

然后在File菜单,选取New, 新建一个Verilog HDL File,输入代码

编绎程序

成功了,是不是很容易

要走的路还很远,慢慢来吧。

网友:
对PFGA情有独钟的路过,工作需求搞嵌入式了....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块板子  期待楼主力作

网友:
标记楼主修成正果出关。

网友A:
Another super star is arising!

Fuck! No Chinese input method instal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other super star is arising!

Fuck! No Chinese input method installed.

哥们,你电脑咋了。

网友:
刚好跟着楼主学。谢谢楼主。

网友B:
一般是先程序 后来配置引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先程序 后来配置引脚吧

哪程序里引用引脚的名称如何确定 ?  程序是软件,引脚是硬件, 先有硬件才有软件,所以我趋向于先定义分配好管脚再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程序里引用引脚的名称如何确定 ?  程序是软件,引脚是硬件, 先有硬件才有软件,所以我趋向于先定 ...

你工程大的时候,你先分配引脚给我看看

而且做FPGA一般都是先仿真,不一定先有硬件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程大的时候,你先分配引脚给我看看

你说的有道理,不应该上来就绑定具体的管脚,编程的想象空间无约束,这样容易出好作品,但工程再大,也受硬件约束,当最终在实现时,如何将散布在各程序中的管脚信息提取出来输入Pin Planer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不应该上来就绑定具体的管脚,编程的想象空间无约束,这样容易出好作品,但工程再大,也受 ...

慢慢来吧你

以后你就会知道咯

以后你会用到tcl文件的

还有你标题要改一下,小心ID不保

网友:
我也支持先程序后分配pad,还有就是分配pad不是必须的,只是为了输入输出才引到硬件上。这货还带了虚拟的逻辑分析仪,内部逻辑信号也可以引出来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