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烙铁功率板PCB已经画好,想要的拿去打样吧

楼主(2014-07-21):
看了论坛两位前辈制作的400KHZ高频烙铁,
参见:
mkliop发表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1841-1-1.html
meinhard8发表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370700-1-1.html

心里一直想做一个自己用,但两位都是用洞洞板制作的,没有PCB,于是我花了几天下班后的时间,画了一个PCB文件,准备去打样。但后来想了想没必要,因为公司有焊台,可以使用,用不着自己花钱制作PCB。

这个PCB文件是我拆了公司一个旧焊台(能正常稳定的使用),抄了里面的实物图而画的,发现和前两位前辈的图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采用了一个黄色元件,不知道这个黄色元件是什么?上面写着“CQ 380”,我没有用过这个东东,估计可能是晶振。还请知道的人告知一声这玩意是什么,参数多少?

我是以一颗开源的心去画图,并公布原理图和PCB(画得不是很好看,请笑纳),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哪位拿去JLC打样了,能不能寄两片PCB空板给我,当然不会让你破费,我会出邮费和两片PCB板的费用。希望大家互助互利,呵呵……

扩展名为“.PcbDoc”的是用Altium Designer6.X版本画图的PCB
扩展名为“.DDB”的为Altium Designer6.X版本转为PROTEL 99SE 格式的PCB

PCB打包压缩

网友:
mark之,有时间试试

网友A:
高频焊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焊有什么优点吗?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网友:
黄的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那个好像是一个电容,好像叫迪伦电容吧

网友C:
错,黄色的是380K的晶振~~ 最开始的,都是RC,09年左右快克率先改成了这个晶振,如是市面上 基本都也这么改了。
震荡频率的确是稳定了很多。
有利于谐振的工作点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这个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10秒吧...1S估计不太可能.我手上的这台要12秒.

网友E:
那两个线圈,有现成的买吗?还是要定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几千块钱的JBC也要2秒,普通高频焊台1秒的话太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几千块钱的JBC也要2秒,普通高频焊台1秒的话太牛了。

大哥,你看清楚先,我说的是1S左右,不是1S。采购说正品白光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秒吧...1S估计不太可能.我手上的这台要12秒.

可能机台不一样会不一样吧,不过我们部门用的4台大多在1S左右可以升到270度。听采购说这4台一共3.5W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看清楚先,我说的是1S左右,不是1S。采购说正品白光来着。

你这是拿高端货当普遍性。
JBC的发热形式的电阻式的,就能说电阻式的焊台2秒能到300度吗?
就像你用的白光最新的高频焊台1秒左右能到270,就说高频焊台1秒左右能到300度。

另外,白光的大多数都是电阻式的,IH的好像只有FX-100一个型号,售价3千零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拿高端货当普遍性。
JBC的发热形式的电阻式的,就能说电阻式的焊台2秒能到300度吗?
就像你用的白 ...

那人家4楼大哥是问高频焊台的优点呀。我说是1S左右到300度,那不就是发热快嘛。这个是优点呀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可以调温的?

网友G:
高频的需要线圈加热才能迅速升温吧,电阻式的只能通过提高电压或是减少电阻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线圈,有现成的买吗?还是要定做啊?

淘宝搜索红灰磁环电感一大堆成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高频的需要线圈加热才能迅速升温吧,电阻式的只能通过提高电压或是减少电阻的方法吧? ...

电阻式的加热要快,功率做大比较简单,但关键还是发热体与烙铁头的结合。那种加热快的电阻式的,都是发热芯与头子一体的那种。

网友H:
发个pcb预览图呗,看看画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式的加热要快,功率做大比较简单,但关键还是发热体与烙铁头的结合。那种加热快的电阻式的,都是发热 ...

是的,我用的白光FM-202就是一体的T12芯,升温到350一般也得要十几秒,我的白光937升温需要三十多秒。高频的我有奥科的500,确实比白光升温快。但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法调温,只能选择不同的加热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黄色的是380K的晶振~~ 最开始的,都是RC,09年左右快克率先改成了这个晶振,如是市面上 基本都也这么改 ...

受教了,如果换成400K或500K或其它K的,是不是也会起振呢?和磁环的电感要不要匹配呢?对于高频烙铁,我是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个pcb预览图呗,看看画的怎么样

我很久没画PCB了,时间仓促,画得比较丑,就不展示了

网友I:
不错, 可以组织一次套件嘛

网友J:
poly的间距太近了

网友:
能调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poly的间距太近了

是的,覆铜间距是10mil(0.254mm),本来高频电路不想覆铜的,但我打了很多过孔,增大正反面覆铜的地线连接,使整块板成为一个地线连接体,即减少高低频之间的串扰,又能增大功率管部分的电流。不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会对PCB有影响,当然哪个不喜欢覆铜的,可以去掉后再去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 可以组织一次套件嘛

呵呵,我也想有人可以提供部分配件出售,但这个挺麻烦的,我就提供PCB吧,剩下就看大家出力了

网友:
谁打了板分我一个呗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试试。

网友:
楼主好歹搭一个实验一下,打出来不行仲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还有其它优点吗。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在画个电位器温控的PCB呢,要调温度的哈

网友:
不错啊  闲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在画个电位器温控的PCB呢,要调温度的哈

只要你提供原理图,和各种元件的尺寸图,我帮你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要你提供原理图,和各种元件的尺寸图,我帮你画

接个论坛前辈的图,5K电位器用ALPS09型立式,1K电位器3296,电阻1/4W ,运放是14 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板子板子和功率版一样大,好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个论坛前辈的图,5K电位器用ALPS09型立式,1K电位器3296,电阻1/4W ,运放是14 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板子 ...

5K电位器和1K电位器尺寸?管脚排列?
电感尺寸?
LM324管脚定义和排列?
电源输入插座尺寸和管脚排列?
信号端子尺寸和管脚排列?

没有以上资料,叫人怎么画PCB,呵呵

网友(2014-09-07):
楼主,两个磁环尺寸分别是多大的

网友:
美用过,还在用含铅焊锡。

网友:
求楼主科普一下,原理图中的主要电路组成部分的功能,原理图左边的六个接头都是接什么的?

网友:
用过类似的烙铁,专门测试过,3S左右,可以加热到使用状态,300°C左右。。就是有点贵。。

网友:
不错呢。。有时间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升温快,1s左右可以升到300度

我家用白光,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家用白光,非一般的感觉。

各有各的好处,高频升温快,配件超贵,白光耐用,配件便宜。

网友:
这个,成本比买一个要贵吧

网友:
感谢分享,要是有温度显示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啊,我就有好几个电烙铁坏的,可以参考改进,改进

网友:
支持楼主! 随便问一下市电波动150----230V输出功率变化大不大?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M:
我用贴片做出来了,工作不太稳定,偶尔停振。温度采样的放大器部分用324怎么也搞不好,一加热采样部分就瘫痪了,而且精度也差。没想到单电源、低成本、稳定的运放电路,就又搁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用贴片做出来了,工作不太稳定,偶尔停振。温度采样的放大器部分用324怎么也搞不好,一加热采样部分就瘫 ...

Pcb打样了?

网友M:
没有,,,热转印,太折腾了

网友:
不错, 用用挺好

网友:
我还在用普通焊台,学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热转印,太折腾了

电源用的哪一款呢?我感觉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呀。。。怎么就效果不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