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智能镍氢镍镉自放电器

楼主(2014-07-21):
无线鼠标太耗电,一直以来都是用5号充电电池,可还是有问题,充电电池不能完全放电,大约1.1V鼠标就不能工作了。所以好久就想做一个单节的镍氢放电器,鼠标用完之后,放一下电再充。上周末天儿热,呆家里看书无聊中,于是乎,它诞生了......      上图:

元件面

电池面

工作中

指示灯

我的百宝箱们

楼主:
附上原理图和代码。

楼主:
第一次发帖,还有点小激动捏

网友:
都是高手哇

网友A:
只做放电,怎么不充放做一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做放电,怎么不充放做一起呢

充电有tdr 02 感觉挺好的

楼主:
好冷清,俺滴代码有那么烂嘛?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5号镍氢电才多少钱,废了就换个是了,才没空这样折腾,要折腾,搞个降压板,用锂电代替5号电更好玩更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5号镍氢电才多少钱,废了就换个是了,才没空这样折腾,要折腾,搞个降压板,用锂电代替5号 ...

三洋的镍氢,11块一节呢~

网友C:
楼主是闲得无聊才搞的这个东西,也得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照单做一个验证。好像我就是一个闲得无聊的人,只想问楼主一句:放电结束之后,如果长时间不取下电池,电路的自身耗电会不会导致电池过放损坏?

网友D:
为毛要放电呢,记忆效应有那么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闲得无聊才搞的这个东西,也得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照单做一个验证。好像我就是一个闲得无聊的人,只想 ...

不会,电压低于0.85v会关闭led并进入掉电状态,实测输出电流u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要放电呢,记忆效应有那么厉害吗

镍氢,不是很厉害,但还是会一定程度上降低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闲得无聊才搞的这个东西,也得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照单做一个验证。好像我就是一个闲得无聊的人,只想 ...

还有,俺是自己设计的,pdf是俺从AD导出的,程序完全原创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俺是自己设计的,pdf是俺从AD导出的,程序完全原创好不好。

在现有基础上,楼主能不能再进一步搞个更适用的东西:电池容量检测。现有的方法都是电阻耗电,如果能把放掉的电能充入下一个待检查电池,如何?把USBASP顺带捎上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现有基础上,楼主能不能再进一步搞个更适用的东西:电池容量检测。现有的方法都是电阻耗电,如果能把放 ...

容量检测不麻烦,I x U 而已,用个段式液晶显示下就OK了。
放掉的电充到另一个电池,单节电池电压太低,dc-dc升压要同步整流才有效率,DIY起来有点小贵呀。
基于轮询方式的USBASP,太耗单片机了,再跑其它应用,感觉有点吃力呢。
其实,最根本的,是没有足够的闲的蛋疼的时间...

网友C:
当然1.2V的镍镉电池想把电能转移到另一节电池,效率太低,可是3.6V的铁锂,4.2V的锂离子,12V的铅酸,效率是不是可观了?在那种重复几百次的寿命测试中,效益是不是也可观了?
USBAPS让你摆脱成本高,温度适应性差的LCD,是不是可取?用LED显示容量,可放电曲线有什么东西有电脑屏幕的显示更丰富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1.2V的镍镉电池想把电能转移到另一节电池,效率太低,可是3.6V的铁锂,4.2V的锂离子,12V的铅酸,效率 ...

嗯,是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简单的容量检测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楼主,做出来的东西,自己用的么,PCB 制版费 、菲林费也要花费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出来的东西,自己用的么,PCB 制版费 、菲林费也要花费不少吧。

当然自己用了...  用洞洞板DIY的。

网友F(2014-08-20):
其实鼠标放电到1.1V,电池基本已经耗尽了,现在电池买低自放的,好的有三洋的爱老婆系列,价格比较高,便宜点的有超霸GP的,我在易迅买了很多5号,7号飞狮的低自放电池,家里所有用电池的家伙,都换了,真的很不错,没有楼主担心的放电问题。镍氢电池其实没必要放完再充,好一点的充电器都有脉冲功能,可以有效防止内部枝状晶体的产生,不会产生记忆效应,或者内部短路啦,关键还是电池自身。

网友:
我还是喜欢拿锂电来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鼠标放电到1.1V,电池基本已经耗尽了,现在电池买低自放的,好的有三洋的爱老婆系列,价格比较高,便宜 ...

同意你的说法,楼主对镍氢电池的特性不太了解,鼠标上用,工作电流非常小,

1.1V以接近或已经放空,在人为放电,这是在制造过放,对电池没好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