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M4K速度

楼主(2014-07-21):
如题Cyclone M4K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我仿真的时候显示数据有4个时钟滞后
无论我用多少频率的时钟?
请知道的帮忙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寄存器输出,有1-4周期延时。可以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输出,有1-4周期延时。可以自己设置。

不会设置阿,平时没有注意看,我看看MegaWizard生成选项里有没有

楼主:
能告诉我在哪设置吗,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在哪设置吗,没有找到

看Handbook。不过据说Altera的芯片有些BUG连官方都搞不定。相比之下,X厚道些,但是芯片价格较高。

网友:
我用M4K做过,发现8速度等级的,跑40M不行,不稳定,偶尔会死机。换了6速度等级的,就一直很稳定。一直也在纠结这个,用纯的逻辑资源来设计可能效果会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在哪设置吗,没有找到

在生成向导里面,有一个选项是问输出是有需要一级REG。
选上之是增加了一级流水,反而会让速度更快,因为增加1级同步寄存器,可以在布线布局时候更轻松。
一班来说FPGA内部的RAM块是跟FPGA那个芯片的最高速度一样的。不可能有只到40M。如果你的系统之跑到了40M,无法提升,说明你组合逻辑路径太长了,不要冤枉RAM块速度。

网友:
这个和生成RAM的设置有关系,速度跑150M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