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二)

楼主(2014-07-21):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

AN2295提供了基于8-bit MCU、Coldfire、Kinetis版本的boot loader代码,开发者可根据自己所选MCU的型号,选择对应的版本。由于在同一版本的boot loader代码中,为了适用于同一类型但不同系列的MCU,所以就定义了很多变量以作不同系列MCU的选择之用,但这样会导致boot loader代码的复杂程度递增,从而增加分析的难度。
    所以出于上述的原因,特地选择FRDM-KE02的boot loader例程,其可为作为AN2295 boot loader代码的“简装版”,来介绍boot loader例程的工作原理及流程。
        主程序代码说明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iNullCounter = 0;
        uint32_t uiRepeatCount = 0;
        FC_Init();
    for(;;) {

                if( !FC_Communication() )
                {
                        if( g_ucFC_State == FC_STATE_NULL )
                        {
                                uiNullCounter ++;
                                if( uiNullCounter > 0xffff )
                                {
                                        uiNullCounter = 0;
                                        uiRepeatCount ++;
                                        UART_putchar(TERM_PORT,0xfc);
                                }
                                if( uiRepeatCount > CONNECT_OVER_TIME )
                                {
                    #ifdef FLASH_LOCATION
                                        SCB_VTOR = RELOCATION_VERTOR_ADDR;
                                        JumpToUserApplication(RELOCATION_VERTOR_ADDR);
                    #endif
                                }
                        }
                }

        }
        return 0;
}

        FC_Init函数
void FC_Init( void )
{
        Flash_Init();                               //初始化Flash时钟
        m_pRecFrame = (uint8_t *)&m_RecFrame;
        g_ucFC_State = FC_STATE_NULL;
        m_uiRecCount = 0;                       //初始化各变量值
}

        FC_ Communication函数
unsigned char FC_Communication( void )
{
        uint8_t uiReadData,i;
        uint8_t *pAddress;
        ADDRESS_TYPE * pTempAddress;
                                           // 判断UART有无收到数据
        if(UART_S1_RDRF_MASK != UART_getchar_present(TERM_PORT))
        {
                return 0;
        }
                                               // 读取UART收到的数据
        uiReadData = UART_getchar(TERM_PORT);
        switch( g_ucFC_State )
        {
                case FC_STATE_NULL:
                {
                        if( uiReadData == FC_CMD_ACK )         // FC_CMD_ADK即为0xFC
                        {
          //由于KE02波特率设置精准,所以例程中无MCU与PC波特率同步校准函数
                                UART_putchar( TERM_PORT,0xfc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ORKING;  // 进入接受命令操作状态
                        }
                        else
                        {
                                return 0;
                        }
                }
                break;
                case FC_STATE_WORKING:
                        {
                                switch( uiReadData )
                                {
                 // Ident指令(0x49),发送boot loader的相关属性信息
                                case FC_CMD_IDENT:
                                        {
                                                UART_putchar( TERM_PORT,m_MCU_Info.Version);
                                                UART_putchar( TERM_PORT,m_MCU_Info.Sdid>>8);
                                                UART_putchar( TERM_PORT,m_MCU_Info.Sdid);
                                        pTempAddress=(ADDRESS_TYPE *)&m_MCU_Info.BlocksCnt;
                                                for(i=0;i<7;i++)
                                                {
                                                UART_putchar( TERM_PORT,pTempAddress[i].Bytes.hh);
                                                UART_putchar( TERM_PORT,pTempAddress[i].Bytes.hl);
                                                UART_putchar( TERM_PORT,pTempAddress[i].Bytes.lh);
                                                UART_putchar( TERM_PORT,pTempAddress[i].Bytes.ll);
                                                }
                                                i = 0;
                                                do
                                                {
                                                 UART_putchar( TERM_PORT,m_MCU_Info.IdString[i]);
                                                }while(m_MCU_Info.IdString[i++]);
                                }
                                break;
                // Erase指令(0x45),进入Erase Flash 操作
                                case FC_CMD_ERASE: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EREASE;
                                }
                                break;
                // Write指令(0x57),进入Write Flash操作
                                case FC_CMD_WRITE: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RITE_ADDRESS;
                                }
                                break;
//Read指令(0x52),进入Read Flash 操作
                                case FC_CMD_READ: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READ;
                                }
                                break;
//Quit指令(0x51),进入Quit 操作
                                case FC_CMD_QUIT:
                                        {
         //中断向量重定位
                                                 SCB_VTOR = RELOCATION_VERTOR_ADDR;
        //跳转到User application
                                                 JumpToUserApplication(RELOCATION_VERTOR_ADDR);
                                }
                                break;
                                default:
                                        break;
                        }
                        m_uiRecCount = 0;
                }
                break;
            // Erase flash操作中
                case FC_STATE_EREASE:
                        {
                                m_pRecFrame[m_uiRecCount++] = uiReadData;
                                if( m_uiRecCount >= sizeof(uint32_t) )
                                {
                                        //地址字节校正
                                        LONG_Convert(&m_RecFrame.uiAddress);
                    //判断Erase flash操作是否成功
                                        if(!Flash_EraseSector(m_RecFrame.uiAddress))
                                        {
                                                UART_putchar( TERM_PORT,FC_CMD_ACK );
                                        }
                                        else
                                        {
                                                UART_putchar( TERM_PORT,FC_CMD_NACK );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ORKING;
                                }
                }
                break;
        // 接受Write Flash操作的起始地址
                case FC_STATE_WRITE_ADDRESS:
                        {
                                m_pRecFrame[m_uiRecCount++] = uiReadData;
                                if( m_uiRecCount >= sizeof(uint32_t) )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RITE_LEN;
                                }

                }
                break;
// 接受Write Flash操作的字节个数
                case FC_STATE_WRITE_LEN:
                        {
                                m_pRecFrame[m_uiRecCount++] = uiReadData;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RITE_DATA;
                }
                break;
// 接受Write Flash操作的数据
                case FC_STATE_WRITE_DATA:
                        {
                                m_pRecFrame[m_uiRecCount++] = uiReadData;
                                if( m_uiRecCount > (m_RecFrame.Length + sizeof(uint32_t) ))
                                {
                                        LONG_Convert(&m_RecFrame.uiAddress);
Memcpy_Byte((uint8_t*)&m_ucDataBuff[0],(uint8_t*)&m_RecFrame.DataBuff[0],
m_RecFrame.Length);
                        uiNumberCount ++;
                    if( !Flash_Program(m_RecFrame.uiAddress,
                                   (uint8_t *)&m_ucDataBuff[0],m_RecFrame.Length) )
                                        {
                                                UART_putchar( TERM_PORT,FC_CMD_ACK );
                                        }
                                        else
                                        {
                                                UART_putchar( TERM_PORT,FC_CMD_NACK );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ORKING;
                                }
                        }
                        break;
//Read Flash操作
                case FC_STATE_READ:
                        {
                                m_pRecFrame[m_uiRecCount++] = uiReadData;
                                if( m_uiRecCount > sizeof(uint32_t) )
                                {
                                        LONG_Convert(&m_RecFrame.uiAddress);
                                        pAddress = (uint8_t *)m_RecFrame.uiAddress;
                                        for( i=0;i<m_RecFrame.Length;i++)
                                        {
                                                UART_putchar( TERM_PORT,pAddress[i] );
                                        }
                                        g_ucFC_State = FC_STATE_WORKING;
                                }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1;
}

Boot loader程序流程图
  boot loader例程程序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文档下载:

FRDM-KE02例程包: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未完待续!!

网友A:
不错终于看到带程序的讲解了
很直观,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终于看到带程序的讲解了
很直观,流程图

欢迎浏览,如有什么疑问请在此帖下留言!

楼主:
欢迎网友们浏览,如有什么疑问请在此帖下留言!

网友(2014-08-22):
还要下载第三个,呵呵,收集全了

网友:
能不能合在一个文档里啊

网友:
这个非常好,有图有程序有解析,这样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很有指导性的文档  希望我申请的KE02快点到   赶快试试

网友:
收藏继续学习,这些都是要必须掌握的本领。谢谢楼主。

网友B:
谁能告诉我 解析(一)的链接在哪里

网友B:
另外,你们和飞思卡尔中文论坛的那些FAE是一伙人么

网友C:
楼主的例程包里没发现boot loader工程哦。。。

网友:
流程图很清晰啊,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告诉我 解析(一)的链接在哪里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7485-1-1.html
AN2295 bootloader文档解析(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466-1-1.html

网友:
必须支持啊....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们和飞思卡尔中文论坛的那些FAE是一伙人么

一伙人,感觉像不法组织一样。
是的,我们都会在论坛上提供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伙人,感觉像不法组织一样。
是的,我们都会在论坛上提供支持。

呵呵,不拘小节.....据说,你们以后会着重整那个KBOOT,AN2295就停止维护了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例程包里没发现boot loader工程哦。。。

自己去官网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拘小节.....据说,你们以后会着重整那个KBOOT,AN2295就停止维护了是么? ...

KBOOT肯定替代AN229等一些Bootloader方案,KBOOT是个全新Bootloader方案,
让客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KBOOT肯定替代AN229等一些Bootloader方案,KBOOT是个全新Bootloader方案,
让客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

正在研究你们的KBOOT,好像目前只支持K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研究你们的KBOOT,好像目前只支持K64

是的,好像这一版只推出针对K64的bootloader例程,保守起见,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
楼主本论坛里发表的格式很good呀!

网友D(2014-11-26):
不错,赞一个。貌似没有错误处理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赞一个。貌似没有错误处理机制

你说的挺正确,错误辨别和处理机制几乎是没有的,这只是一个类似最小系统板的东西,真正应用还需要客户自己添加对应的应用。

网友:
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E:
只是大概介绍了流程 最终用到产品的时候比这个考虑的肯定会更加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大概介绍了流程 最终用到产品的时候比这个考虑的肯定会更加全面

你好,
你说的很对,本贴介绍的就是实现bootloader的基本内容,真正在产品里肯定不能这么干了,
还可能加上加密,解密等。

网友:
不错终于看到带程序的讲解了

网友:
看了一下,是不是和STM32的差不多,也是必须建立两个工程分别烧录IAP和APP吗

网友:
哎哟喂,才看到这个BOOTLOADER的分析,这绝对要收藏的啊,好东西;

网友:
有这个应该可以做烧写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