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程序---战舰MINI开发板库函数MDK版

楼主(2014-07-21):
学习过程中参考了ID:lxyppc的程序及思路
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3607403-1-1.html
stm32发送控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驱动器: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转动,使用一路PWM信号,和一路方向信号,根据pwm信号的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方向信号控制步进转动的方向。
之前看到很多寄存器版,我已成功移植到战舰的开发板上,对LXYPPC的程序进行了修改,使用了mdk,lxyppc的程序中调用了很多ARM标准的API,可见功底深厚。
对于程序有几点理解。
1.使用了定时器的主从门控模式,定时器3做主定时器,定时器1做从定时器,综合程序,我不禁要问主从门控模式发生的条件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根据程序中配置定时器的程序
TIM_SelectSlaveMode(TIM1,TIM_SlaveMode_Gated);      goto   definition后发现#define TIM_SlaveMode_Gated                ((uint16_t)0x0005)
查询参考手册发现符合3.15定时器同步中,使用一个定时器使能另一个定时器的类型
门控模式可以对内部计数,当定时器溢出的更新条件发生后,可以使能另一个定时器工作,也就是说,更新发生后,另一个定时器会使能工作,所以就会出现while(1)中,if(!(TIM3->CR1 & 1))这句话,判断定时器3的使能与否。
2.见原帖中的六楼,比如TIM1输出PWM, 频率为F,可以用TIM2通过Gate来控制TIM1的输出,将TIM2预频设为1/(F*2),则TIM2的Period 就是 脉冲个数*2 - 1
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主定时器的频率要跟从定时器的频率发生关系,为什么是两倍,而不是三倍?
TIM1在配置好pwm输出后,就一直输出pwm波,TIM2的预分频跟TIM1设置PWM_Period/2 - 1,周期是waveNumber*2,当TIM1发生了F次PWM波之后,会使能TIM2,TIM2开始工作,这时将定时器TIM1计数器清零,将TIM2的周期修改,以便下次达到pwm发生预设的次数后,触发发生条件。
3.以上程序只是控制一路步进电机的,实际应用中要控制多路步进电机工作,在多路步进电机控制中使用该方法控制时要怎么做呢?
比如程序中使用的是定时器1的通道2和定时器3的通道4的主从门控工作模式,再多一路步进电机控制时,仍使用定时器1和定时器3的其他通道吗?还是使用另外两个定时器?
4.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对,欢迎指教。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8
//PWM输出 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define   PWM_Period      12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u16       waveNumber = 10;

/*---------------------------------------------------------------------------------------------------------------------------------------*/
/* Just make parameter name shorter */
#define     _GetInternalTrigger(S,M) \
  (S == TIM1 ? (M == TIM5 ? TIM_TS_ITR0 : (M == TIM2 ? TIM_TS_ITR1 : (M == TIM3 ? TIM_TS_ITR2 :(M == TIM4 ? TIM_TS_ITR3 : (u16)-1)))): \
  (S == TIM8 ? (M == TIM1 ? TIM_TS_ITR0 : (M == TIM2 ? TIM_TS_ITR1 : (M == TIM4 ? TIM_TS_ITR2 :(M == TIM5 ? TIM_TS_ITR3 : (u16)-1)))): \
  (S == TIM2 ? (M == TIM1 ? TIM_TS_ITR0 : (M == TIM8 ? TIM_TS_ITR1 : (M == TIM3 ? TIM_TS_ITR2 :(M == TIM4 ? TIM_TS_ITR3 : (u16)-1)))): \
  (S == TIM3 ? (M == TIM1 ? TIM_TS_ITR0 : (M == TIM2 ? TIM_TS_ITR1 : (M == TIM5 ? TIM_TS_ITR2 :(M == TIM4 ? TIM_TS_ITR3 : (u16)-1)))): \
  (S == TIM4 ? (M == TIM1 ? TIM_TS_ITR0 : (M == TIM2 ? TIM_TS_ITR1 : (M == TIM3 ? TIM_TS_ITR2 :(M == TIM8 ? TIM_TS_ITR3 : (u16)-1)))): \
  (S == TIM5 ? (M == TIM2 ? TIM_TS_ITR0 : (M == TIM3 ? TIM_TS_ITR1 : (M == TIM4 ? TIM_TS_ITR2 :(M == TIM8 ? TIM_TS_ITR3 : (u16)-1)))): \
  (u16)-1))))))
#define     GetInternalTrigger(SlaveTimer,MasterTimer)      _GetInternalTrigger(SlaveTimer,MasterTimer)
#define compile_assert(exp)   {extern char lxyppc_at_163_dot_com[(exp) ? 1:-1];}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 Enable related peripheral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ER_Configuration();
        /* Cre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r1 and timer3, timer3 is master, timer1 is slave
        timer1 is work under gate control mode, and controled by timer3
        timer3's channel 4 is used as the control signal */
        /* Enable timer's master/slave work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er3's channel 4 is used as the control signal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TIM_TRGOSource_OC4Ref );
        /* Check the master/slave is valid or not */
        compile_assert((u16)GetInternalTrigger(TIM1,TIM3) != (u16)-1);
        /* Config timer1's external clock */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1, GetInternalTrigger(TIM1,TIM3));
    TIM_SelectSlaveMode(TIM1,TIM_SlaveMode_Gated);
    /* Enable the slave timer*/
        TIM_Cmd(TIM1,ENABLE);
         while(1){
      /* Check whether the previous action is done or not */
      if(!(TIM3->CR1 & 1)){
        TIM1->CNT = 0; /* It would be very perfect if gate mode can
                          reset the slave timer automatically */
        TIM3->ARR = waveNumber*2;  /* Reload wave number*/
        TIM3->CCR4 = waveNumber*2 - 1;
        TIM3->CR1|=1; /* Re-enable the timer */
        /* update waveform number */
        waveNumber++;
        if(waveNumber == 13){
          waveNumber = 10;
        }
      }
    }

  74. }

/* Config IO for related timers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1 Channel 2, P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3 Channel 4, 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etup Timer3 channel 4, Timer3 is master timer
         This timer is used to control the waveform count of timer1 */
         do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WM_Period/2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waveNumber*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r2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2 mode, this is used for enable Recive clcok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waveNumber*2 -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3, TIM_OPMode_Single);

         do
         {
                 /* Setup timer1 channel 2, Timer1 is slave timer
             This timer is used to output waveform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r2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2 mode, this is used for enable Recive clcok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WM_Period/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while(0);

}
     while(0);

}

楼主:
别MARK  求指导

网友A:
这种做法误差无法避免。定位精度必须+-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法误差无法避免。定位精度必须+-一个脉冲!

哦 好的 谢谢,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还要再开两个定时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还要再开两个定时器吗

看我帖子

楼主:
好的 明白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白  O(∩_∩)O谢谢

也就是说需要额外两组定时器做,文中说普通stm32只能生成3路,需要更多信号的话需要更高级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需要额外两组定时器做,文中说普通stm32只能生成3路,需要更多信号的话需要更高级的芯片了  ...

是这样说。

楼主:
stm32f103rct6 3路可控PWM波已经调试出了,现在要根据需求写应用了。
按您所说,假设定时器1与定时器3工作在主从模式的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器类型
定时器3对定时器1的脉冲个数计数,当达到定时器3溢出后,定时器3的会有什么变化呢(包括状态和标志位)?
条件出发后,定时器3会失能是吗?
对于这段程序
/* Check whether the previous action is done or not */
      if(!(TIM3->CR1 & 1)){
        TIM1->CNT = 0; /* It would be very perfect if gate mode can
                          reset the slave timer automatically */
        TIM3->ARR = waveNumber*2;  /* Reload wave number*/
        TIM3->CCR4 = waveNumber*2 - 1;
        TIM3->CR1|=1; /* Re-enable the timer */
        /* update waveform number */
        waveNumber++;
        if(waveNumber == 13){
          waveNumber = 10;

if(!(TIM3->CR1 & 1))程序中是这么判断的,赋完初值后又重启定时器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3rct6 3路可控PWM波已经调试出了,现在要根据需求写应用了。
按您所说,假设定时器1与定时器3工 ...

看你怎么配置,可以让主定时器马上停止,也可以让他不停止然后在外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配置,可以让主定时器马上停止,也可以让他不停止然后在外部处理。 ...

程序中,显然在判断定时器3被失能了,然后对定时器1清零,对定时器3赋初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中,显然在判断定时器3被失能了,然后对定时器1清零,对定时器3赋初值了   ...

有两点非常必要:1、不要用软件判断发送完成;2、不要用中断来停止输出脉冲。我的配置方法不同,你说这种的我没测试过。

楼主:
今天看书的时候发现,在单脉冲模式下,当发生更新事件后,CEN位会被自动清除,完美解释问题,也就是说定时器3的使能位会被清零

网友B:
不錯的資料,正在學習,用51搞定了,但噪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的資料,正在學習,用51搞定了,但噪音很大.

1.谢谢
2.换个大点的晶振试试
你挺厉害的

楼主(2015-03-11):
我当时开发时就缺少资料,所以把自己找到吸收的资料写了心得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开发时就缺少资料,所以把自己找到吸收的资料写了心得分享出来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是不是可以在下面的代码中控制步进电机的加速算法呢?
/* Check whether the previous action is done or not */
      if(!(TIM3->CR1 & 1)){
        TIM1->CNT = 0; /* It would be very perfect if gate mode can
                          reset the slave timer automatically */
        TIM3->ARR = waveNumber*2;  /* Reload wave number*/
        TIM3->CCR4 = waveNumber*2 - 1;
        TIM3->CR1|=1; /* Re-enable the timer */
        /* update waveform number */
        waveNumber++;
        if(waveNumber == 13){
          waveNumber =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开发时就缺少资料,所以把自己找到吸收的资料写了心得分享出来

if(waveNumber == 13){
          waveNumber = 10; 这两句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waveNumber == 13){
          waveNumber = 10; 这两句是啥意思呢?

对脉冲进行计数,计到预设频率后,恢复初值

网友D:
也想学电机控制,保存了。想做个基础变频器

楼主(2015-04-10):
引用 网友D:
也想学电机控制,保存了。想做个基础变频器

看来你已经把帖子看明白了

网友E(2015-11-25):
同样的疑问,我实际下载跑了这个程序 发现输出PWM的定时器管脚始终有脉冲输出 如何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疑问,我实际下载跑了这个程序 发现输出PWM的定时器管脚始终有脉冲输出 如何关闭? ...

已经很久远了,忘了都,关闭定时器使能吧?
我后来换了 换成AVR446算法的了

网友F(2017-09-08):
引用 楼主:
已经很久远了,忘了都,关闭定时器使能吧?
我后来换了 换成AVR446算法的了 ...

也学习一下avr446。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学习一下avr446。谢谢分享。

AVR446  在步进电机控制已经是经典了  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