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能否和SD卡一样,工作于SPI模式

楼主(2014-07-21):
有用过TF卡的同志回答下,我要接个TF卡,目前方法有,1.SPI接TF卡(不需要加任何芯片),2.USB-HUB+USB读卡器电路 (CPU带1个USB,还需要接个USB摄像头),TF卡用来存视频文件的(130万像素,H.264硬件压缩).
TF卡能否工作于SPI模式,SPI接口速度是否够用,用哪种方案好呢?

网友:
TF卡不是SD?认为就是物理尺寸不同

网友:
一样用,代码兼容就行

网友:
好像就是尺寸不一样而已。其他一样。

网友:
SD卡和TF卡可以认为是外形封装不同,其它的完全一样。

网友:
除了大小,以及SD多出一根插入检测的,两者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外形尺寸不同 ,用着一样

网友: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吧,原理肯定也就一样啦

网友:
TF=MicroSD

当然其他一些新的高速卡或大容量卡未测试

网友(2014-11-15):
SD卡外部有锁卡功能,TF卡外部没有,但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了,呵呵!

网友:
我们的产品是用单片机读取的TF卡数据,这个事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 用过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14-12-20):
和sd一样的